求助:各位大侠电子变压器改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20-05-01):
电子变压器输出直接接灯泡很正常,但如果输出端加整流电路(改成开关电源)后,负载能力很差,功率管严重发热,时间稍长即烧,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改?

网友:
试试在整流桥和滤波电容之间串个小电感看。电感量不要太大。

网友:
帮你顶……,楼下回答。

网友:
这种估计是B2原侧也参与了震荡,输出整流后肯定会有影响震荡的,结果三极管开关时间变长

网友A:
没看见图。输出要用快恢复管,而且要接成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图。输出要用快恢复管,而且要接成全波整流。

半波、全波、桥式都试过,结果都一样

网友:
可能是整流后的负载或滤波导致变压器电流波形变化太大,超过功率管承受能力,譬如瞬时功率超限而挂掉。

网友:
灯泡基本上属于纯电阻性负载,纯电阻下工作正常。那你后来的变动也得遵循这个原则:设法保持纯电阻的性质,应当能解决问题。具体就是用电感与电容进行适当组合,为了保险,你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验证效果如何。

网友:
220V整流桥之后加一个47u/400V的大电解。

网友:
接成全桥整流,后面串联个电感,电感后面接续流二极管,再接电容输出
直接接电容性负载,没有电感隔离,电容负载直接映射到原边,相当于短路。

网友:
楼上的朋友,要接续流二极管也应该是在电感前面。而且是反激式开关电源才必须安装这个二极管。楼主这种电子变压器是半桥输出,属于正常的激。整流二极管也起到续流的作用,所以不需要再加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
12楼、13楼的是正解,我的就是在全桥整流后接电容之间串联了个33UH电感,开关管温度基本是35~40度左右,不串电感的话开关管烫的手都摸不上去。

网友:
你的什么变压器啊...开关电源要用专门变压器吧,普通变压器可承受不了40khz的波,你这应该是个50hz的变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