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些开关电源的维修资料

楼主(2020-05-02):
因为我们公司换下很多烧坏的开关电源,我想尝试维修一下,也多学习一点东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明白电源芯片的原理及参数(百度基本都有),其次需要明白整流滤波(包括高频)和运放原理和应用,一般 ...

估计这个是长期高温造成的,LED屏幕在户外温度45十度

网友B:
是电脑上的还是仪器上的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或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脑上的还是仪器上的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或是图片

5v 60A led驱动电源,电脑电源也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 60A led驱动电源,电脑电源也有

这个是大屏幕用的电源吧?多数都是电容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大屏幕用的电源吧?多数都是电容不行了

换了电容不行的,输出低压电容都是大肚子

楼主:
就是电容鼓了,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
这种一般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D:
查后级取样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后级取样电阻看看

拆下来量吗?

网友:
换电容己经修好一大堆

网友A:
首先明白电源芯片的原理及参数(百度基本都有),其次需要明白整流滤波(包括高频)和运放原理和应用,一般TL431的特性,有了以上几点检测和分析问题就会轻车熟路了。
知道各种元器件的损坏状态及原因,更利于故障判断与查找。电容怀孕电压偏高、长期工作环境温度高、开关电源滤波电容的高频脉冲电流较大。都会如此。
看图ic 7500(494方案) 你在查查IC供电的整流滤波电容容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这个是长期高温造成的,LED屏幕在户外温度45十度

赞同楼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