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科普:色码电感

楼主(2020-05-02):
制作直放机需要高扼圈,不少的人因此大费周折。
其实几分钱一个的色码电感,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商品化小型高频扼流圈,电感量从0点几uH至几十mH,在电视机中和高技术电器中应用广泛。
剖解其内部,就是由铁氧体和线圈组成。在直放机作高扼圈何尝不行?
详见:(TCAL) 色环色码电感器.PDF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717/122598527.shtm

网友A:
收藏了,我还在找漆包线和磁棒支架

网友B:
外形和电阻,怎区分?

很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形和电阻,怎区分?

很像电阻。

电阻体形瘦长,两端有金属帽,两端比中间大,漆皮不光亮。
色码电感体形丰腴,形如枣核,中间较两端粗,用树脂封装,漆皮光亮。
您不妨砸开二者对比了解内部结构,就不会混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形和电阻,怎区分?

很像电阻。

区别是有没有磁芯,用磁铁试一试。

网友:
好科普文章,感谢分享。我以前还总是奇怪这怪模样的电阻呢。原来是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体形瘦长,两端有金属帽,两端比中间大,漆皮不光亮。
色码电感体形丰腴,形如枣核,中间较两端粗, ...

谢谢您的详细解释,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区别是有没有磁芯,用磁铁试一试。

突然又想到:电阻引线和电感引线,大多不是纯铜,含铁量过大能被磁铁吸引,看来磁铁辨别法不准确,还得想别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突然又想到:电阻引线和电感引线,大多不是纯铜,含铁量过大能被磁铁吸引,看来磁铁辨别法不准确,还得想 ...

前两天我修理电饭煲就是色环电感问题,电阻的两条引线是铁的可以立起来,电感因为有磁芯,磁铁 上是平的,也可以用磁性起子试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我修理电饭煲就是色环电感问题,电阻的两条引线是铁的可以立起来,电感因为有磁芯,磁铁 上是平 ...

对,用小磁性起子试中间,电感中部有磁芯,能吸。
电阻中间吸不起。只能吸含铁的引线。

网友:
色环电感与电阻的区别,最显著的外观特征是色环电感主体一般是绿色的,而电阻则少见绿色,基本以蓝色,米色,灰色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我还在找漆包线和磁棒支架

磁棒支架用尼龙扎带,便宜又方便。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3.3K电阻就是3.3K左右,而3.3MH电感的电阻则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棒支架用尼龙扎带,便宜又方便。

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就是你们提到了色环电感,我马上淘宝一搜,两块钱100个3mh,买来替换高频阻流圈,结果没有区别,用起来一样的,高频阻流不像高频变压器,它不分什么材料什么导磁率,空心的或铁心的都行(但是铁心类金属类的要采用绝缘尽量氯导电的,)导电的会消耗电磁信号的,比如硅刚片的变压器要分成一片片的还要每片中间刷绝缘漆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