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线性电源,给调整管买的TO-3P陶瓷散热垫片,安装时需要涂抹硅脂吧?涂与不涂,效...

楼主(2020-05-02):
做线性电源,给调整管买的TO-3P陶瓷散热垫片,安装时需要涂抹硅脂吧?涂与不涂,效果区别明显吧?

网友:
当然要硅脂,填缝隙作用。

网友:
见过成品设计,没有涂硅脂,可能导热率高。一般硅脂导热率低,涂了时间长硅脂干了反而不好吧

网友:
严格来说必须涂散热膏。不管你用的是什么类型垫片,就算你不用垫片,管子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也必须涂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的作用是绝缘,但是任何材质的垫片都对导热不利,在可以不使用垫片的情况下尽量不要使用。不管用不用垫 ...

等电源调试成功了,把管子卸下涂抹硅脂再固定,效果肯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