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音调电路

楼主(2020-05-02):
求个音调电路,6个旋钮,分别是高音音量,中音音量,中心频率,次中音音量,中心频率,低音音量,也就是艾伦调音台的音调电路,哪位老师有谢谢了

网友:
也想了解下这种音调电路。

楼主:
我有这个音调板的照片,哪位高手能给绘出来大家分享更好

网友A: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随便一个电子三分频就很好听了,把我的电子三分频电路以及设计思路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楼主:
图片来了,哪位给跑一下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随便一个电子三分频就很好听了,把我的电子三分频电路以及设计思路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用处不一样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调音台也是把全频信号分频然后单独放大或者衰减之后送入功放

网友A:
抄板的步骤:
1.把零件型号以及位置记下来
2.拆去所有的零件
3.用扫描仪逐层扫描电路板
4.扫描之后导入PCB软件进行绘制
由于部分走线被元件覆盖,完全无误的绘制出来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板的步骤:
1.把零件型号以及位置记下来
2.拆去所有的零件

本以为是单面板,基本我还能跑出来,拆出来一看是双面板顿时头就大了。拆除零件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调音台也是把全频信号分频然后单独放大或者衰减之后送入功放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的调音台EQ的中心频率是可变的,这是调音台的最终极境界,拥有一台,终生无求.

例如某喇叭箱用在某场地时,有一种特別的音箱声.又例如;某独唱演员今天嗓子有沙声.....这台调音台

都可选移EQ频点,使缺点淡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以为是单面板,基本我还能跑出来,拆出来一看是双面板顿时头就大了。拆除零件是不可能的了。

也许不必找齐线路,你用定量单频点正弦波音源输入这频道,及又用相同频点输入旁的正常频道,对比其输出波形,

旋转有关部电位器,对比放大量,就可对比出毛病点;是电阻断?铜箔断裂?电位器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的调音台EQ的中心频率是可变的,这是调音台的最终极境界,拥有一台,终生无求.

例如 ...

看来调音台更高级,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均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不必找齐线路,你用定量单频点正弦波音源输入这频道,及又用相同频点输入旁的正常频道,对比其输出波形, ...

版主一眼就看出来了,厉害,这台子这路有问题了,笨方法先查线路终于发现是一个过孔不通了,也不知道是哪条线路,加焊后修好了,但还是想知道线路图,研究一下。
音调的中心频率可调真的是太方便了,除了版主说的还可以把啸叫点减弱,音量可以增大不少。

网友C:
现在很多都用数字台了
如果楼主是为了 研究这类的
可以研究下DSP音频处理芯片
淘宝上有,
模拟台子上的,选择频率,衰减提升,还是局限性比较大
数字台子,可以调整该通道的频响曲线,功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多都用数字台了
如果楼主是为了 研究这类的
可以研究下DSP音频处理芯片

这又回到现场紧急情况危机处理时;数调机不管五十路一百路,只有一个调节窗口,这是没DJ经验,只懂IT设计

之人杰作,并不能得心应手.

而模拟机不是【串行操作模式】,是【并行操作模式】,可以多个手指同时拨动多个电位器例如去突发啸叫,这数字台

无力为能.我这己看过鬼佬操作数字台出现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上分钟控不下来

如果是模拟机,控这些啸叫不用零点几秒,观众席还未察觉,己进入状态

在TI界【并行模式】可以使用慢速低价CPU并行计算,快于新的高价高速CPU机,这已见过实机;双核机/多核机.

我是很敬重【并行模式】,很多时极省时省事,一目了然.不必背诵串行一棵树的各个分枝用途名称.处理突发时是

没时间去想,因为已背下了复杂的演出顺序话筒安排表了,一心无法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