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环中波天线的矿石机,不响,却成了个强悍的中波天线

楼主(2020-05-02):
第一次做矿机,烦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以圆我一个20多年的梦想

如图片所示,正方形边长800毫米,绕了15匝,电感有350微亨了。电感太大了,从中间约12匝左右抽头,侧量电感240微亨。用双联空气电容的单个电容并联谐振。电路采用LC回路直接输出二极管半波检波,耳机通过变压器转换,变压器初级与滤波电容并联。电流表串联到二极管负极与变压器初级之间
用BCL3000,将增益调到最小,在苏州吴中太湖边上,实地测试,中波台信号弱,放在大环中,调节电容,立马满格信号,说明电路谐振了。

电路原理接线图

再选择中波接收浙江之声 810 ,在中波环外,增益最小的时候都满格信号,放入中波环内,调节电容,感到声音突然明显增大,说明电路起振了。关闭BCL3000,但是矿机就是不响,电流表指针也不动。

用1.5伏特电池取代LC线圈,直接碰触,电流表满格,喇叭有嘈杂音,换个方向,二极管截止,喇叭无声。说明变压器,二级管,喇叭都是好的。

就是用做矿机时,喇叭不响,晚上回家,在阳台上,调到中波711,用示波器观测变压器初级线圈(也就是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波形,如图所示,不知道是不是干扰波形。调谐电容换台时,能看到波形有明显变化。恳求能得到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A:
    以前有一种中波信号增强器,其实就是一个大环加调谐,谐振在接收信号频率,可以使收音机的信号变得强一些,很楼主这个意思差不多。
    做矿机时不响,可能是信号场强比较弱。

网友B:
把二只小黄耳机直接串联后接入检波级,去掉变压器,暂时不要用这只阻抗变压器,电流表也不要用,这表直接串联在电路里,电流表的内阻也是很大的,信号就损失很大一部分了,或者在电流表两端并联一只十到二十微法的电解电容,这样音频信号主要从电解电容上通过,对信号的损失可以减少很多,试一下,应该会出声的,有可能是变压器使用不当,这个电路太简单了,应该会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种中波信号增强器,其实就是一个大环加调谐,谐振在接收信号频率,可以使收音机的信号变得强一 ...

我也有这个想法,查了一下地图,去到阳澄湖美人腿景区,距离苏州相城的中波发射台就只有几公里不到,如果这个地方再不响,只能说明我的矿石机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二只小黄耳机直接串联后接入检波级,去掉变压器,暂时不要用这只阻抗变压器,电流表也不要用,这表直接串 ...

谢谢版主指点,正在家里改线路,等一下再出去测试,希望能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正在家里改线路,等一下再出去测试,希望能响了

我把你的电路简化了一下,你再试一下,一定会成功的,八十厘米大环威力巨大的,另外接收的时候,大环不要靠在地面上,离地图半米到一米以上,效果会大大提高。

网友C:
〝太湖边上〞,是个败笔,应走到xx峰顶,再想办法怎么拋绳举杆,务必离地尽高,例如近三米高.

在家亦然,最低要放晒衣架上,不能再低.然后转方向.找对电台方位.

线圈架没有尽量利用其宽度,以减少圈间距,增加Q值,很多矿友这点都没注意.

网友:
最近都没有条件做大环,羡慕你的80*80厘米大天线!

楼主:
想着晚上信号好,再去太湖边空旷地带测试,还特意换了一个高阻抗耳机,多备了一个可调电容。用收音机测试标准电台,明显感觉到天线谐振。可是测试了2个不同的耳机,不同的可调电容器,都是无功而返。暂时认输了。
对于此次失败,个人总结一下。
1:电路及原件没有问题,可能是距离中波台比较远,下次抽个时间去到中波发射台门口附近测试,信号强度应该没问题了吧。
2:电路的高阻抗耳机有问题,准备买个3.5毫米的音频插头及母座。用手机的外接耳放测试一下,看看能否正常播放
3:电容器或线圈的Q值太低了,没有Q表,淘宝上二手的Q表都要4000以上,这个问题目前无解,目前就只有万用表,示波器。
4: 线圈离地面太低了,再做个木架,争取离地2米以上试试,太高不好做,不好携带。住的高层楼房,室内衰减严重。
准备入手一个信号发生器,激励LC线圈,用示波器观测一下二极管的输入,输出波形对比,是否正常。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争取下次能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湖边上〞,是个败笔,应走到xx峰顶,再想办法怎么拋绳举杆,务必离地尽高,例如近三米高.

在家亦然,最低 ...

感谢您的指点。附近真没有什么山,呵呵。东山附近距离发射台有点远,怕信号强度不够。
请教一下,线与线之间的平行间距是越短越好吗?在我用多股铜芯导线的情况下,分布电容是距离远而小,还是距离短而小?

网友:
先搜索一下 附近的 中波电台位置  看看有多远  。估计超过十公里范围应该没问题。。找周围没阻挡的地方 。小山包顶最好。。另 把线绷紧点 均匀分格开一点 效果会好很多。。另外看出来个最大问题  可调不要放在地上  临空挂着最好 。。

网友:
找个数字万用表 不接耳机  测量 检波后面的两千p电容的直流电压 看看 有多少毫伏  如有二十几毫伏  恭喜你 换地上的那个黄色舌簧耳机  单个  接入 阻抗变换器 匹配的350
欧姆duang子 就能听到电台了  测量电压时  可以转动 大环 九十度范围内转动就可以了  边转边看毫伏档数值 会慢慢升起来的。。线圈离地效果会好很多  另 找个高点的地方测试电压。。电压都侧不到  那肯定听不到  一般 一毫伏 时就能有很小的声音了。。再试试  趁着过节。。期待好消息。这么猛的大环 应该有结果。。另 大环的平面方向朝着 发射台 效果最好。。再加一个 换个角度 测试时也要慢慢转动空气可调。。边转可调边看电压指示。。等你好消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附近真没有什么山,呵呵。东山附近距离发射台有点远,怕信号强度不够。
请教一下,线与线 ...

例如;你的线架20CM宽.10圈,那每圈距2CM多点,尽量利用线架的宽度,没小山包,就往顶楼层天台上试

我不是吓你;平地;0.1条磁力线.     三楼;1条磁力线.     6楼3条磁力线.     你想矿机响吗?

你挑0.1条磁力线还是3条磁力线随你喜欢,不过有些人就喜欢坚持己见.怎么也听不进別人劝言

网友B:
大环线圈适合在高楼上接收,放在地面附近接收效果大打折扣。我在四层楼上接收距离可以达到上百公里,所谓站得高,看得远,放在地面上接收,就成了近视眼。效果自然达不到预想的了。希望能找个高楼顶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环线圈适合在高楼上接收,放在地面附近接收效果大打折扣。我在四层楼上接收距离可以达到上百公里,所谓站 ...

如果楼主不重视这点,此贴白发,讨论十年后这台机还是玩不响.

网友:
楼主,假如你不方便到山上,你把大环拿到小区高楼大厦外围的大柱子(即使在一楼都可以)旁试一下看看,或者你家阳台的结构柱子旁边看看,大环可以“感应”结构柱中钢筋的信号,有机会接收成功。

网友D:
结构柱中的钢筋有时候高达数十米,算是一个很好的天线。我曾在小区高楼的一楼柱子下用40*40cm大环3dq矿机收到“很大声”的广播。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建议,矿机不响,实在心有不甘。今天特意去苏州相城的中波发射台附近去测试。开车过去导航接近40公里,直线距离约35公里左右。到了相城中波塔,见以下照片,这个地方不好找,门口没有任何指示牌。

门口就只有这个警告牌
天气下雨,打开后备箱,不想表针还是不动,以为是谐振频率有问题,想去咨询一下门卫,中波电台的发射频率,结果门卫在睡觉,不敢打扰了。这时老婆又在催,要去美人腿风景区玩。只好开车离开,大概走了不到2公里,雨停了,我提出再测试一次,不行的话,以后再也不尝试了。在车内测试BCL3000收音机,中波信号好几个频率,音质效果好的不得了。无奈电流表还是不动,再次检查,发现线圈有一根线没有并到空气电容上,原来之前在发射台门口不响,是这个问题啊。线接好后,在车内调节电容,电流表指针变化了,有20微安,喇叭也发出了声音,立马叫老婆,小孩过来听,自夸一番,要爱科学!

立马将线圈拿出来,立好,调整方向,电流表即刻爆表了,大约有4个台左右,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做记录,下次再测试时做记录(此时用的是大环并联电容后二极管直接半波检波)。

再用在淘宝上买的音频变压器,改变线路,也可以爆表,但是声音大一些,可能是阻抗匹配好了,变压器初级的电流达到100微安,次级的电流就应该更大了。

最后再来一张给我小孩拍的照片,无线电的爱好要从小培养

网友B:
恭喜大环线圈矿石机接收成功。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就会一步步提高了。大功告成,值得恭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例如;你的线架20CM宽.10圈,那每圈距2CM多点,尽量利用线架的宽度,没小山包,就往顶楼层天台上试

我不是 ...

感谢您的建议,今天在发射台附近验证了您的说法,线圈立在地面上,电流大概在70微安左右,稍微提起不足30厘米,电流表立马爆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柱中的钢筋有时候高达数十米,算是一个很好的天线。我曾在小区高楼的一楼柱子下用40*40cm大环3dq矿机收 ...

谢谢您的建议,今天在发射塔附近成功后,回到家,再测试,阳台,飘窗都不响,电流表起不来。但是收音机用德生9700DX中波测试,弱台信号也可以通过大环调谐,信号增强不少,比德生的那个中波环要厉害的多。我住在11楼,楼层有30层,而且我在小区的正中间,不靠马路边上,户型又是中间户,不靠边角上的大梁,下次去楼顶测试一下了,希望能成功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大环线圈矿石机接收成功。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就会一步步提高了。大功告成,值得恭贺。

谢谢版主!这个矿机成功了,下一部该做一个精品了

网友:
可以把大环线圈做成十字架形状。这样安装拆装都比较方便,做成仿车形的也可以,但支架偏多了,所以,一般做成十字架的比较好,同样的管子长度,面积可以做得更大。

网友:
我查了 离电台十公里  50千瓦的台  19
楼顶 近四十公分的方大环 可以听到。。如果靠近钢筋等信号强的地方 声音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今天在发射塔附近成功后,回到家,再测试,阳台,飘窗都不响,电流表起不来。但是收音机用 ...

楼层虽高,可惜方向不对,但却又上了关于天线架设方向重要一课.没有声音,但收得架设天线几大经验

网友:
变换角度,来回翻转,你会发现喜悦

网友:
楼主玩矿机的精神令人敬佩驱车40公里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响了。。。  以后响就容易了。。 那么大的环  看的见发射台天线时  声音可以很大的。。楼主用舌簧听  估计声音震耳了。。。如果那电台是你最近的电台的话  算直线距离三十公里  比我远三倍  大环面积又比我大九倍   理论上讲  在家里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应该可以听到。。恭喜楼主。。大环开声了。。

网友(2020-08-20):
精神可嘉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

网友(2020-12-03):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想法,查了一下地图,去到阳澄湖美人腿景区,距离苏州相城的中波发射台就只有几公里不到,如果 ...

电路、大环都没问题,我也是这样做的大环;不响的话用万用表电阻档挨个查查电路是否畅通,阻抗变换器接成自耦模式试试也行

网友(2023-03-04):
祝贺成功,制作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