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9802a+万用表维修求助

楼主(2020-05-02):
这块表采用3节1.5v电池供电,牛屎7106芯片,问题出在供电电路。当装上1.5v电池后,出现低电压符号,测量10v电压不准确,当给牛屎34v-8+单独供电时,表是正常的。除牛屎外,板子上共有3个ic,一个358,控制蜂鸣用,两片丝印hc14芯片,其中一个应该是测量电容用。这三个ic都已换了,hc14用74hc14代换,但低电压符号还是有,故障依然。这里,令人费解的是,这表是如何把,3节电池的5v电压升到9v给牛屎7106供电的?谢谢坛友们

牛屎7106单独供电,测10v电压

牛屎7106单独供电,测10v电压

358运放

358运放

hc14

hc14

hc14

hc14

低电压符号,测10v电压不准

低电压符号,测10v电压不准

网友A:
你就查升压电路

楼主:
图片描述,顺序颠倒了

网友A:
检查贴片三级管,电阻!应外看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贴片三级管,电阻!应外看看二极管

二三极管,都查了,朋友

楼主:
板子上的元件不多,能查都查了,二三极管

网友A:
你顺着电池供电电路往上查,看看给芯片供电的那个电路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A:
我认为7106芯片的供电电压,不应该是直接9V,看你把9V电池直接供给芯片,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7106芯片的供电电压,不应该是直接9V,看你把9V电池直接供给芯片,不对呀?

正常供电是,三节1.5电池。5伏升压到9伏,现在是,升不上来了,不知道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查升压电路

问题是,就那几个ic,358,hc14,已经更换,我不清楚,这表怎么升的压

网友A:
这两个都是47H吗?

网友A:
还有,我不清楚你这两根线是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不清楚你这两根线是什么线

我后接的,一组接蜂鸣,一组接3节1.5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是47H吗?

是的,我换件前,丝印是hc14,所都换了74hc14,我以前修老版胜利890,74hc14是测电容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都是47H吗?

网上查了,5v升9v的典型电路,要用到升压芯片,与电感元件,我不清楚,74hc14是否可以用到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7106芯片的供电电压,不应该是直接9V,看你把9V电池直接供给芯片,不对呀?

给牛屎7106单独供电,表测试正常,说明问题出在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顺着电池供电电路往上查,看看给芯片供电的那个电路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跑线路也跑了,

网友A:
你肯定有元件没测到好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跑线路的?有些元件在路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有元件没测到好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跑线路的?有些元件在路测不准

我修表,得有上百块了,这种升压供电的头回见,这是数码之家的一个拆机贴,也是这个牌子的9802,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元件丝印是ET-03,而不是hc14。另外,朋友您说的,查元件,肯定是在线测下,然后拆下来再测,这些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有元件没测到好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跑线路的?有些元件在路测不准

我现在需要搞懂这块表的升压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需要搞懂这块表的升压原理

那你得搞到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电感,会不会是14组成的震荡倍压?看7106的osc引脚有没有引到14去。或者14自己组成震荡。

谢朋友,1.5电池仓,v-直通hc14   vss,牛屎7106 v+8脚通hc14的v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电感,会不会是14组成的震荡倍压?看7106的osc引脚有没有引到14去。或者14自己组成震荡。
也可能3 ...

关键hc14换了好几个新的了,还是低电压,牛屎v+v-只有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电感,会不会是14组成的震荡倍压?看7106的osc引脚有没有引到14去。或者14自己组成震荡。
也可能3 ...

蜂鸣档,没去试,不过358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电感,会不会是14组成的震荡倍压?看7106的osc引脚有没有引到14去。或者14自己组成震荡。
也可能3 ...

好的,我去试下,不过,直接给牛屎供电,电流正常,3ma,用3节1.5供电,电流标到14ma了,明显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有电感,会不会是14组成的震荡倍压?看7106的osc引脚有没有引到14去。或者14自己组成震荡。
也可能3 ...

给牛屎单独供电时,hc14,一个0.8v,一个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电流,或者电解是否漏电或击穿不太严重那种?

蜂鸣不响,难道358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06单独供电,接通电源开关,拨盘弄道蜂鸣档,看蜂鸣功能响不响短路表笔,另外测量14的所有输出端子,看 ...

蜂鸣档,有底数,0.14,358是9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06单独供电,接通电源开关,拨盘弄道蜂鸣档,看蜂鸣功能响不响短路表笔,另外测量14的所有输出端子,看 ...

我试过,焊下上面的那个14,电池仓供电电流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档应该是溢出吧?
另外表笔短路有声音么?
还有液晶下面还有什么原件么?

屏下面没有元件了,表头单独供电,蜂鸣档不响,没动静,非常感谢了,先仍那吧,刚换了个358,和74hc14,还那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档应该是溢出吧?
另外表笔短路有声音么?
还有液晶下面还有什么原件么?

接蜂鸣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于测量功能没啥问题,就是没有凤鸣,查查7106的OSC是否接到358或者三极管,也就是查正当波来自哪里。
蜂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于测量功能没啥问题,就是没有凤鸣,查查7106的OSC是否接到358或者三极管,也就是查正当波来自哪里。
蜂 ...

我想改9v供电了,加个开关,但后壳那个电池仓装不下9v电池

网友C:
我有台胜利的电容表 接反正负极不开机了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胜利的电容表 接反正负极不开机了郁闷啊

先测下开机电流,正常3ma。另外,6013电容表,版本也挺多,最新版,9v电池,通过5v三端稳压管,来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控制开关机与背光,但不参与测量,主芯片还是7106,你电池接反,可能烧了三端稳压管

网友(2020-11-14):
引用 楼主:
先测下开机电流,正常3ma。另外,6013电容表,版本也挺多,最新版,9v电池,通过5v三端稳压管,来给单片 ...

是的 我修复了三端稳压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改9v供电了,加个开关,但后壳那个电池仓装不下9v电池

您这个表可能是7106的负电压供电问题,您测一下26脚是否有负电压。机器里是否有7660等类似的电荷泵芯片、包括周围的电解电容,查一下。

楼主:
谢谢朋友,没有7660芯片,只有hc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表可能是7106的负电压供电问题,您测一下26脚是否有负电压。机器里是否有7660等类似的电荷泵芯片 ...

谢谢朋友,没有7660芯片,只有hc14

网友D:
看看它的负压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通过三极管和电感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它的负压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通过三极管和电感产生的。

谢谢,ic元件只有hc14与358,没有电感,有几个三极管,查了也没问题

楼主(2021-01-20):
引用 网友B:
测测电流,或者电解是否漏电或击穿不太严重那种?

你好,朋友,这块表,历时8个用,终于修上了,板子上方那个hc14旁边的那个贴片,一开始我觉得有问题,用了9013三极管换了上去,实际上那个元件题L44肖特基管子,我用两个4148换了上去,电压正常了

网友(2022-12-02):
求伊万9802a+图纸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流大吗?,16角的有74hc14D吗?我之前还的它,358换了在试试

网友:
电流不正常,你就拆一个芯片测一下电流,一个一的排查

网友:
ET03很可疑,仪通这是890c

网友(2023-01-18):
我有个这玩意蜂鸣档慢一点

网友:
应该是三节电池4.5V 电荷泵被压就能成为9V了,方波推挽输出后串电容,两个二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