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746

楼主(2020-05-02):
旧物市场20元买的,当时机器上有外接电源,内部电池盒,天线等都被弄的乱七八糟,下载了这型收音机的说明书,从新接好,中波灵敏度很高,短波是采用和中波共用一根磁棒的(可能是中波短波磁棒粘成一根那种),带拉杆天线和外接天线。不过中午短波没收到一个台,和我的凯歌4b15a比,抗干扰能力差一些,灵敏度能高一些,晚上再试试短波,再看看短波微调的表现

楼主:
没查出毛病,还是没有短波台,别的短波收音机都能收到了,就它不行,看来有问题

网友:
机内满满的元件,用料实在!

短波是否起振?

网友:
波段开关用精密电子清洁剂喷一下,拔动一下开关,反复几次。

楼主:
看不出,只是有微微的哗哗声,但是中波没问题,灵敏度这么高,而短波没台,我用一根一米长线直接触碰短波的镀银线圈,都没反应,看来不是短波本振的问题就是波段开关的问题,可惜我手艺不行,不能乱修了,以免故障扩大。
请问,这机器有六个中周,其中两只肯定是本振,那么那四只都是中周,难道这机器是三级高放吗?我看7788收藏网管它叫小军机,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橙色很好啊老哥,这玩意保存到现在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出,只是有微微的哗哗声,但是中波没问题,灵敏度这么高,而短波没台,我用一根一米长线直接触碰短波的 ...

该机短波6—18MHz,为“全天候”波段,早晚可听低中端,中午可听中高端。
所以短波收不到台,明显不正常。
至于中周,确实是四个,第一中周为双调谐,两个,仍为标准两级中放电路。
整机电路前硅后锗。只有两只功放管为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机短波6—18MHz,为“全天候”波段,早晚可听低中端,中午可听中高端。
所以短波收不到台,明显不正常 ...

了解了,才知道晶体管收音机也有用双中周的,不过这机器我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短波无台。
这机器是黑色的,上下是淡黄色的,保存的很好无坏的地方,可能是短波过早就坏了用不上,原主人就不经常用拉杆天线的原故,所以天线保存的也很好,只是这机器恐怕在厨房里用过,很厚的油污,我用麻布和牙签把外壳清理干净后,发现它很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才知道晶体管收音机也有用双中周的,不过这机器我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是短波无台。
这机器是黑色 ...

机子不错。
中波正常,短波一般不会有大故障,不要着急修理。
可将波段开关拨到短波一侧,用万用表测一下相应触点是否都接触良好,如果没问题,那一般就是有脱焊断路的地方,短波电路那一块元件不多,查起来并不困难,但查起来可能很费时间和功夫。
按照电路图和印板图弄就容易多了,修收音机不能太心急,短波一定会收到台的。

网友:
机器不错,值得好好打理一番。

楼主(2020-09-21):
手艺不行,不敢动手,本来中波使用没问题,怕一修就全都收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