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个电子管的玩意,还请老师给科普一下

楼主(2020-05-02):
刚收的,东西体积不大,但是里面电子管密密麻麻不少,搞吧明白是个什么玩意。以我看就是电子管开会

网友A:
收到宝贝了,这么多电子管,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到宝贝了,这么多电子管,好东西!

谢谢支持!!

网友B:
这下可有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可有的玩了。

关键是还不知道这玩意可以用来干什么

网友:
什么也干不了,管子太密集,设计的就是短时开机工作的,长时间开机受不了,应该是雷达的部件

网友:
感觉像是早期飞机上的应答信号收发机。

网友:
管子超多,恭喜。

网友:
超好的宝贝,路子广啊

网友:
看看电子管都是什么型号的?能不能做胆机?

网友:
不错的好东西。既然要应答说明还有很多相关配套的部分,但现在肯定是凑不全啦,所以就考虑怎样利用它吧。

电子管可以直接利用的估计不多,但其附属配件不可多得,如果真是飞机应答器那里头的器件品质一定是当时最好的,所以特别值得开发再利用。若有能力的话设法查一下此物的电源供给系统,或许对它的用途能多个了解渠道。

网友:
改做6P1.6P3都不错的。

网友:
会场有点小,参会的有点多,不建议开时间太长,缺氧

楼主:
这玩意管子虽然多,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型号,主要6J2,6N1,6N3之流。做胆机意义不大。上面的元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不错,看着养眼,不过不知道内部有几个管子能用的。

网友D:
看着像飞机上的应答机部分单元,管子绝对的好东西,标着“Q”级的管子是高可靠的级别,比J级还好,我仅有一个Q级6NI是从超高频电压表上拆的。

网友:
不错不错电子管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看着养眼,不过不知道内部有几个管子能用的。

这么多管子只有一个漏气了,这个设计和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飞机上的应答机部分单元,管子绝对的好东西,标着“Q”级的管子是高可靠的级别,比J级还好,我仅有一 ...

Q级,您不说我还真没有注意。

网友E:
飞机上的应答信号收发机,我有一个同标准也是这样的盒子,可能是电源部分有机会可以鉴赏鉴赏。

网友:
发现宝藏了...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上的应答信号收发机,我有一个同标准也是这样的盒子,可能是电源部分有机会可以鉴赏鉴赏。

非常期待!

网友:
好东西 看着就养眼

网友:
这些管子都不值钱,不要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管子虽然多,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型号,主要6J2,6N1,6N3之流。做胆机意义不大。上面的元件还是不 ...

这几个管子可以做胆前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