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关电源的低压输岀电路

楼主(2020-05-03):
这是一个小型开关电源的低压输岀电路。请问电路中Q1与Q2的作用?

网友A:
Q1控制输出电压,Q2控制输出电流

网友B:
和楼上一个观念:Q1是电压取样控制,Q2是过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控制输出电压,Q2控制输出电流

把Q2及3个2R7拿掉不会影响电源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楼上一个观念:Q1是电压取样控制,Q2是过流控制。

那么Q1的作用相当稳压二极管?

网友C:
取样电阻没有了输出回路断开了,电源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Q1的作用相当稳压二极管?

是取样的,检测电压变化的,把变化的送到光耦那,那里有稳压的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Q2及3个2R7拿掉不会影响电源工作吧?

作为限流功能的Q2可以拿掉,只失去限流功能。3个2R7不能拿掉,只可以短路,否则电源无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没有了输出回路断开了,电源无输出。

我意思是把那几个电阻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取样的,检测电压变化的,把变化的送到光耦那,那里有稳压的器件。

很多用稳压二极管稳压的电源,稳压二极管的位置正是三极管Q1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其实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都是Q1。Q1的基极分压电阻是设定电源的最高输出电压的,然而Q1基极分压电阻的低 ...

目前我还是同意前面两位网友所述。对你的说法我还要时间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限流功能的Q2可以拿掉,只失去限流功能。3个2R7不能拿掉,只可以短路,否则电源无输出了。

谢谢!我也是这个意思,但Q1可换成稳压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3个电阻是过流取样用的,短路了负载电流超过了电源的能力怎么保护?

很多小型5V充电器的低压输出部份都没有这个电流保护。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也是这个意思,但Q1可换成稳压二极管吗?

不想要限流,去掉Q即可,改成稳压二极管好像没什么道理。

网友:
分析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要限流,去掉Q即可,改成稳压二极管好像没什么道理。

谢谢!很多5V充电器的稳压二极管就是接在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Q1的作用是稳压,Q2作用是限流。
但图中Q2的接法可能画错了,按图中的接法,Q2的基极电位永远等于或低于发 ...

版主真利害,R6我根本无标出(因为拆这开关电源时这电阻掉了)你也知道其数值。还知道其输岀电压是12V。
Q2在电路中无错(线圈的输岀为最负端)与你的电路一致。
谢谢你对Q1作用的认可!问题的关键不是那个元件更好,而是很多场合需要到稳压二极管时,并不容易发现与所需电压一至的稳压二极管。但现在的三极管则很容易找到。如果可以用三极管代替稳压二极管那就不用“拼命”去找那稳压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真利害,R6我根本无标出(因为拆这开关电源时这电阻掉了)你也知道其数值。还知道其输岀电压是12V。
Q ...

分析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请看楼主的原图,三个并联的电流检测电阻,在电源有负荷电流的情况下,电阻下端电位是高于电阻上端的 ...

多谢提醒,是我犯晕看错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真利害,R6我根本无标出(因为拆这开关电源时这电阻掉了)你也知道其数值。还知道其输岀电压是12V。
Q ...

经朋友提醒才意识到错误,是我犯晕。

为了避免误导,先删除21楼、18楼的回复,改正后再放上来,抱歉。

网友:
这个Q1的取样是带线补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版主请看楼主的原图,三个并联的电流检测电阻,在电源有负荷电流的情况下,电阻下端电位是高于电阻上端的 ...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你的分析是基于Q1基极电压不变为基础。实际上如果输岀电压升高,Q1的基极电压也升高。其最后结果会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