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昨天做了一个用223P可变电容搞的6A2\6K4电路收音机,大骇,明明统调好好的,

楼主(2020-05-03):
昨天做了一个用223P可变电容搞的6A2\6K4电路收音机,统调好好的,今早上低端覆盖突然从535漂移到580附近,大骇,昨天明明用信号发生器和频率计校准到535,今天就跑了?振荡线圈是自己用磁芯胶木座那种可调磁芯绕的160+25圈,350-430微亨可调。
灵敏度未收到大影响,晚上中波20个台左右,外语居多,俄日朝韩。

整体感觉,底板费的功夫远比焊接多多,钳工手艺快要学精了。

网友A:
这。。。。。。。。。。。。。
还用煲鸡吗!

网友B:
严重怀疑可变电容距热源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怀疑可变电容距热源太近。

四个管子一次是:混频6A2  中放6K4  检波加低放6J1   功放 6K4,布局如图,没感觉怎么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还用煲鸡吗!

不用吧,没听说收音机要这样,

网友B:
6A2、6K4工作时还是比较热的,外壳烫手。
可变电容的容量变化5P就会出现这一现象。

网友C:
本振线圈螺纹磁芯与骨架之间垫了橡皮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振线圈螺纹磁芯与骨架之间垫了橡皮筋没有?

感觉挺紧的,就没装皮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A2、6K4工作时还是比较热的,外壳烫手。
可变电容的容量变化5P就会出现这一现象。

元珍老师,这个现象是薄膜可变独有的特性吗?

网友:
这个我不能确定。不过我遇到的“223”这种可变电容都不太稳定,我不喜欢它。

网友:
您换一个空气可变试试。(重绕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个管子一次是:混频6A2  中放6K4  检波加低放6J1   功放 6K4,布局如图,没感觉怎么热呢?

老师的“检波加低放6J1”是这种电路吧,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检波加低放6J1”是这种电路吧,效果怎样?

回老师,用的类似这个,只是学生用的是不带AGC的电路。效果汇报如下:总体感觉和6J1加1N60差不多,电子管的屏极做二极管稍好些,灵敏度稍高些。但是这个帘栅极扮演的屏极仅仅给了35V,不知道给足120会怎么样。本制作+B只有120,混频中放都是按照100屏压时的参数搞的,整体满意。

网友:
塑料遇热会变软变形,这是常识吧。可以尝试将可变电容移到机箱之外,看频率还跑不跑。

网友D:
此机如果使用空气双连、功放使用6N1或6P1、14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机如果使用空气双连、功放使用6N1或6P1、14那就OK了!

就为了测试223P电容用于电子管机器效果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为了测试223P电容用于电子管机器效果如何

      谐振频率是由LC决定的,的改变。磁芯较紧L 不变,那只有C变了。C由可变电容,发布电容,电子管极间电容等组成。可变电容某点电容值由面积,介电常数,间距三元素决定。环境变化因素是时间与温度及外网电压。对C值的影响应该是温度,热胀冷缩S改变,薄膜变形间距d改变,以至于谐振频率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不是在开始时就固定了的(重新统调),而是在工作过程中随时进行,就产生频飘,会导致中周严重失谐,影响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谐振频率是由LC决定的,的改变。磁芯较紧L 不变,那只有C变了。C由可变电容,发布电容,电子管极 ...

于版主,我用的223在晶体管小机器上使用尚可,yemod也摸到一些规律,但是到了电子管机器身上,咋就变化这么大呢?并且我的喇叭是外置的,就是怕震动带来的一系列麻烦,电容离胆管,也有5公分之巨。

网友:
请楼主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主,我用的223在晶体管小机器上使用尚可,yemod也摸到一些规律,但是到了电子管机器身上,咋就变化 ...

你用270PF试试可能会好些。有可能与双连质量有关。

网友(2020-06-17):
我也一直不喜欢薄膜双联,那个手感就给人不稳定的感觉,换空气的,绝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