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电池

楼主(2020-05-03):
闲着无事找出一些旧手机,三星5830等试着开机玩玩,有些虽然长时间存放居然充电后电池还能用,有些则不然,充不进,看看外观还不错,拆开后,发现是保护板坏。好奇心继续拆了几块都是如此。电池用人工控制方式充电得到回复,只是没有这些保护板,修复不方便。

网友A:
锂电池充不进电,并不是【保护板坏】,用高一点的电压【激活】就行了,我试过。个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充不进电,并不是【保护板坏】,用高一点的电压【激活】就行了,我试过。个见。

星版所言极是,用万能充直接充电池(跳过保护板)

网友:
曾见过另类旧手机,充满电能待机五六天,但是如果充满电关机,第二天开机一看,一夜之间电跑完了。

网友:
保护板本身也要用电的,我拆过N块手机电池,保护板自身过流有大有小。

网友(2020-06-03):
废物再利用挺好

网友B:
应该不是保护板坏,是电池长期存放的自放电及保护板自耗电耗到电压低于2.8V,保护板自保护了。你试试跨过保护板直接给电池正负极充电到3.6V以上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输出。当然还有楼上的方法,直接大电流充电,把保护板的芯片击穿,让它不能保护也是一种办法,至少我知道的手机修理铺好多就是这样激活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保护板坏,是电池长期存放的自放电及保护板自耗电耗到电压低于2.8V,保护板自保护了。你试试跨过保 ...

一般都需要通过检测来判断故障,电池可以激活这个方法知道的,也修理过类似的电池板,检修中也发现保护板有温度过流保护电阻开路的,容易修复。还有就是在电池还达标的情况下,充不进电的,也没有进一步研究充电保护板的电路。

网友C:
电池放着保护板不应该坏,你人工充电后把保护板焊上再试试,修过几个充电宝都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放着保护板不应该坏,你人工充电后把保护板焊上再试试,修过几个充电宝都是这个情况。

当手机电池板发生故障,充不进电时,通过检测来查故障原因,一个是电池本身,一个是保护电路。你说的情况也很多见,通过激活方式修复电池。保护板的故障也是存在的,因为也是通过检测保护板才得出的结论。闲着无事将一批废旧电池板拆了“研究”某一块保护板的故障现象不代表全部,只是大家都喜欢拆拆修修,多一个修理案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