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玩车机:迈腾新版。

楼主(2020-05-03):
前两天弄了个丰田新卡罗拉CD车机,音质烂的不要不要,扔了。
重新搞了台迈腾新版,音质确实提高多多。接6欧三分频书架箱;
电源:戴尔服务器电源12V100A,实际最大电流约3A多。
感觉三频均衡,功率略不足,音量不宜超过2/3.
将汽车外置天线放阳台外,FM没问题,AM收不到,只有噪音;准备在阳台外安装1.5米杆天线试试。

网友(2020-11-11):
引用 网友A:
它收中波开关电源杂声大,电台声弱,它属电场接收天线

而大环属磁感天线,干干净 淨,一点杂音都没有,灵敏 ...

能收中波的车机:

楼主(2020-05-03):
说明:车机功率,45W每路。
指:电源13.5V,4欧。
不是12V。
汽车电瓶12V,实际充满约13.5V,所以车机设计是按13.5V来的。

网友B:
我也喜欢车机,收了10台以上。车机音质基本还是可以的,价格低,功能多,功率足够家庭所用。车机一般接4欧喇叭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喜欢车机,收了10台以上。车机音质基本还是可以的,价格低,功能多,功率足够家庭所用。车机一般接4欧 ...

能收AM吗?

网友:
我车库也闲着一台一直懒得动

网友C:
FM可以,AM不行,根本收不到台,一片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车机功率,45W每路。
指:电源13.5V,4欧。
不是12V。

车机4路输出的,楼主音箱阻抗如是4欧,4路输出全接上,电流会远远不止。铅酸蓄电池可以达到15V的

网友D:
手里七七八八五六台车机了,一般功放块都是TDA7388/7387之类。车机是针对汽车这个狭小密闭的空间设计的,搞下来还需要器材的搭配。

网友E:
楼主你用开关电源AM干扰大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七七八八五六台车机了,一般功放块都是TDA7388/7387之类。车机是针对汽车这个狭小密闭的空间设计的,搞 ...

这玩意仅限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用开关电源AM干扰大收不到台。

不要总拿开关电源说事,用电瓶同样收不到台。另有原因,持续折腾中。

楼主:
看样子天线很重要,临时阳台外挂线,FM收台不少;87.6/88.6/94.0/98.2/100.8/102.8/105.8
7个台。

网友B:
野外应该能收的,家庭中各电器高频干扰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野外应该能收的,家庭中各电器高频干扰严重。

收不了,今天找修车技师(高级技师),问了,应该有控制一条线,按下AM键,车机输出+V,激活AM天线放大器,同时机内转换为AM。
具体需达到怎样,说的不太明白(不想多说),拟弄个车用天线放大器试试。

网友F:
车机电压17V以内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机电压17V以内没问题

理由?
还是您用17V。
大众车机功放额定9-18V,不等于整机18V。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由?
还是您用17V。
大众车机功放额定9-18V,不等于整机18V。

以前有个可调电源给车机17V电压听了10多小时,没问题,再高就没敢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不了,今天找修车技师(高级技师),问了,应该有控制一条线,按下AM键,车机输出+V,激活AM天线放大器 ...

我从没用AM收音,音质绝对不如FM立体声好。

网友G:
要想收AM作个简单的环型天线,一头接外壳一头接FM处就可以了。转转方向,在室内也能收到清楚的AM。
做个长方型天线,五到八匝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FM可以,AM不行,根本收不到台,一片噪声。

根本收不到台不应该呀,一定是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想收AM作个简单的环型天线,一头接外壳一头接FM处就可以了。转转方向,在室内也能收到清楚的AM。
做个长 ...

嗯,有道理,回头试试。

网友:
大众车机的音质确实是很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机器有问题。我有一台同样的车机,AM 接收没问题,当然,干扰是另一回事。。

网友I:
我的悦动车机17V供电听了有6-7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悦动车机17V供电听了有6-7年了

回头用那个丰田机试试。

网友J:
做个箱,再加个车载独立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个箱,再加个车载独立功放.....

这玩意有限,不值得太过。连书架箱听着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根本收不到台不应该呀,一定是有问题了

从531kHz到1602kHz,用▷或用右旋钮,平均9kHz的步进,一个台都收不到。

网友:
12V电源不行么?

网友:
我的车机本田飞度,改用电池供电后,AM波段依然收不到任何台,也没有一点噪音,如同静音!FM频段正常,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