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VA变压器铁芯,按500VA设计绕制电源变压器,会有那些弊端

楼主(2020-05-03):
    我有1付CD型变压器铁芯,想制作一只多绕组电源变压器,原铁芯功率为1KVA左右,铁芯窗口较小,按原功率肯定绕不下,想按500VA绕制,不知有什么弊端(不考虑体积)?

网友:
每伏匝数是不变的,就是线径细了

网友A:
不如按照800W设计匝数,按照500W的限额取线径。可能更经济一些。

网友:
只能说有点大材小用,最好用尽。变压器的匝数等数据按500w及这个铁芯的参数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按照800W设计匝数,按照500W的限额取线径。可能更经济一些。

难道说每V匝数会由于功率容量不一样而变吗?

网友:
没有什么影响,理论上铜损与铁损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变压器效率有所下降,不过差别不大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因为1000瓦的铜铁损无功比500瓦的大很多最好是按一千瓦的设计。最好是初级按1000瓦的线经绕次级先随便看以后再说。

网友:
用承受1KVA的铁芯设计500W的变压器。

首先你要明白变压器损耗有哪些?
分为铁损和铜损,铁损又叫空载损耗,就是其固定损耗,实是铁芯所产生的损耗(也称铁芯损耗,而铜损也叫负荷损耗。

空载损耗,主要是铁损,包括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磁滞损耗与频率成正比;与最大磁通密度的磁滞系数的次方成正比。涡流损耗与频率、最大磁通密度、矽钢片的厚度三者的积成正比。

负载损耗,主要是负载电流通过绕组时在电阻上的损耗,一般称铜损。其大小随负载电流而变化,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并用标准线圈温度换算值来表示)。负载损耗还受变压器温度的影响,同时负载电流引起的漏磁通会在绕组内产生涡流损耗,并在绕组外的金属部分产生杂散损耗。

故所以,空载损耗你还得按1KVA的铁芯来设计。然后次级按你的设计要求去做就行(电压和电流),注意计算效率。

网友:
开排量99K瓦的小车,上面就坐一个乘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说每V匝数会由于功率容量不一样而变吗?

每V匝数与铁心截面积有关。

我认为你这样做
极大提高了使用安全系数。

自己用的东西
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
至于效率啥的
可不予计较。

网友:
大马拉小车,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只是体积和重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