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加分频器

楼主(2020-05-03):
有对分频器,准备利用加到音箱里,请教可以吗?

网友:
这个箱,加不加,无所谓!

高音串的电容,换成好的,即可。

另:功放要有劲,音源要棒的!

比加分频器强,搞不好还适得其反。

网友:
分频点/线圈阻抗/电容大小,是按扬声器计算的。

网友:
我的感觉,这种小音箱经常也有简单的分频器,如果喇叭和箱体还不错,就值得折腾。与音箱原有分频器对比,选用较好的一种,电容如果是无极性电容,容量还正常,可以先用,有机会再换。电感像是有铁芯的?可以量电感量。音箱像是3喇叭的?要想好方案,二分频分频器的分频频率通常是3千至4千赫,如真是3喇叭,还要调整方案。想玩的话,可以逐步改善。大部分同规格的喇叭,参数还是相近的。

网友:
看看我的垃圾

网友:
电容有点差,换个发烧电容吧

网友:
你这样加分频器,仅仅是为了加而已!

引用雨过天晴的“分频点/线圈阻抗/电容大小,是按扬声器计算的”。

网友A:
专业玩家啊,请问电感是怎么绕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电容是无极的,可以玩玩

网友:
电感是好电感,像是纯铜的线圈,连油浸电容也玩上了,就是为何不买蒙多福或金铂、银铂电容,或者铜铂的?这分频器有点玩家的水平,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或者参考什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玩家啊,请问电感是怎么绕出来的?

网上有定制的,给出电感量即可,

网友:
你这个电感是机器绕的?

网友:
这烧还能治吗,不轻呀。

网友:
所有电感都是自己绕的,但是要有模具才可以,照样可以做到完美不会比机器绕的差

网友B:
音箱好似三分频的,分频器是二分频的,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好似三分频的,分频器是二分频的,不合适。

音箱是2个喇叭,有个小振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箱是2个喇叭,有个小振膜。

这样是可以用的。

网友:
层主,够壕

网友:
加与不加耳朵收货,音箱也是系统工程,不是焊两个线头就能解决的。

楼主:
2个喇叭是我以前换的,是忘了,现在拆开里面还有个压电陶瓷片高音,只有1个电容,压电陶瓷片直接并联高音喇叭。应该还是二分频。

楼主:
分频器接好了

网友:
这个分频器加不加都可以,一般分频器都是测好分频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