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6n11 两级推fd422,有线路图吗?

楼主(2020-05-03):
手里有一些6n11和e88cc 之类的?一级推可以吗?

网友:
FD422是五级管,有标准接法和三极接法(含超线性接法),不同的用法,前面需要搭配的推动方式都不一样。就你说的6N11,只能推后面的5极标准接法,一级还有点推不动,得两级推。而三极接法,需要的推动电压较高,两级6N11增益达到了,因其耐压比较低,输出摆幅可能不太够,得超压应用。所以楼主问的这种搭配真是有点冷门。建议还是提前多做做功课,考虑周全一些。

网友:
参考6DJ8做推动的,或者SRPP电路推

网友:
6n8p  6j8类才合适,拇指管外观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