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这个低音炮功放板挂了

楼主(2020-05-03):
接低音炮接口只有大的嗡嗡声 随音量嗡声也大 持续的那种 接功放音箱接口当无源低音炮正常
听说很难修

补充内容 (2020-5-7 02:35):
谢谢各位指点 送给修功放的修去了哈哈

网友:
最近刚给邻居修过,开机就是这个声音,电源部分电路板上烂了一段,补焊OK

网友:
当做无源炮也可以啊。弄个低音炮功放,自带可以调节分频那种的。

网友:
打开看看就更清楚些,电源出问题也会嗡嗡声

网友:
低音炮一般不会太难修,打开机子有耐心仔细找找,一定能解决,昨天修了一汽车的低音炮,上面还能插SD卡,还有U盘卡,只有小的噗噗声,U盘和SD卡不工作,发现SD卡里面的管脚有一角的黄片翻到上部搭铁了,用细针仔细的拨回原处,一切搞定。

网友:
只要能响一般是在电源,滤波问题居多

楼主:
我的功放是这个 我接到了pre out里面上面的rear红孔或者center上面 没有声音
另一个dt2000功放有个sw out口 只有嗡嗡声

网友:
维修最基本的用万用表量数据,感觉这个低音炮功放板挂了 ------ 神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功放是这个 我接到了pre out里面上面的rear红孔或者center上面 没有声音
另一个dt2000功放有个sw out ...

用手摸一下低音炮输入端,如果不响,拆开修吧。

网友A:
噪声跟着音量走,说明有放大能力,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跟着音量走,说明有放大能力,问题不大。

那可能什么出问题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能什么出问题了呢

重点查一下地线,可能虚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地线,可能虚地了。

虚地意思就是接地的线虚焊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