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恒温晶振到了,做了个频率基准源。

楼主(2020-05-03):
正在继续完善频率计中,发现没有频率基准啊,基准频率不准,频率计就同没用了。用收音机来校频,到是可行,但需要等时间,电台广播还得信号好,标准频率台信号并不是很强,有时还停播。不能总依赖它。于是想要自己做个频率基准源,用来校频。本来应该把频率计的基准换成恒温晶振,可是淘宝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要么频率合适,价格特高,要么二手便宜的,但频率太低。后来就想,做个基准源,用频率计时随时校频。频率计上也设计了校频的功能,还加了块24C01来存校频数据,为了好操作,增加了一个按键。
不过今天把基准源做出来后,发现所用的有源晶振很稳定,半天一个数都没漂。
恒温晶振是买的拆机的,型号OSA5A2B0,两只,一个13年,另一个是15年的,还算比较新些,也正好处在稳定期,相当合算了,拣到宝了。
这个是电微调的,网上找到说明书说是调整脚电压2V时为10M标准频率,误差小于+-200ppb,也就是在2Hz内。电源电压5V. 我用个431稳压2.5V,10K电位器调整到2V给调整脚。经过与10M标准频率电台相比(差拍),发现调整到1.94V左右近0拍。这样,我的标准频率基准就出世了。
看图:
那个买的便宜频率计果然不顶事,开机好几个小时了,频率还是不准。频率计频率不准确,就没用了。想想,以后有机会一定把它的瓤子给换了。

网友A:
好奇楼主是如何校准恒温晶振的

网友B:
买个二手原子钟比这个准多了

网友C:
买的是F1000还是F2700看不清,那也号称是等精度的,我也买了个F2700的,结果末位是6个字一跳,显然是等精度算法有问题。以后也准备把瓤子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二手原子钟比这个准多了

是啊是啊,好后悔当初没买一个。当时有卖二手铷原子钟的,还很便宜。现在已经超贵了。
不过一般恒温晶振够用了,但校准是个问题,或者标定也可,但业余条件下都不容易做。原子钟不用,上来就直接是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是F1000还是F2700看不清,那也号称是等精度的,我也买了个F2700的,结果末位是6个字一跳,显然是等精度 ...

F2700。到手后就发现这东西是个劣质货。普通晶振,温补都没用上,甚至一般般的有源都没用,开机就是漂啊漂的。更重要的是算法有BUG。昨天想给它换个程序,结果发现要研究明白它的线路还挺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是如何校准恒温晶振的

很简单的,找个10M标准频率标准时间发播台信号比较好的时候,用德劲的DE1103收这台信号,然后离晶振距离近些,就会听到它们之间的差拍声,调到近0拍,然后开SSB,这时0拍左右的拍频会被搬移到可听范围,再细调到听起来就是一个单音,然后就可以认为准了。当然,恒温晶振要事先预热,中间也不用断开它的电源来测试信号变化,用在输出端接短线和调整它和收音机的距离来控制信号的强弱。

网友:
据说彩色电视信号的副载波的频率稳定度是与铯原子钟同步的.

网友:
不知电视机的行同步脉冲准确度高不高,只是不知道现在的液晶电视有没有这个信号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是啊,好后悔当初没买一个。当时有卖二手铷原子钟的,还很便宜。现在已经超贵了。
不过一般恒温晶振够用了,但校准是个问题,或者标定也可,但业余条件下都不容易做。原子钟不用,上来就直接是准的。 ...

准不准看尺度,不考虑初始精度,比如惠普 5071 型铯振长期稳定性 1e-14 /5d,而你说那种小型铷振指标就很差劲了,长期稳定性在 2e-11/d 这样。

我当时买过几个 5680,和 GPS 频标对比有 0.几个 ppb 且不等的差异。另外这种小型铷振也是可调的

*惠普 5071 铯管给出的初始精度也就 1ppt,还是巨大一个的铯管。小型铷振的铷泡精度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不准看尺度,不考虑初始精度,比如惠普 5071 型铯振长期稳定性 1e-14 /5d,而你说那种小型铷振指标就 ...

不过我真的不需要那 么高的精度,只要小于100PPB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楼主是如何校准恒温晶振的

中科院西安授时中心,5MHz,10MHz,15MHz
标准频率、标准时间发播台,
你给这个频标信号计数,发现不是标准频率,那就是你自己不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80年代,我同学单位有一台铷频标的电视机,据说全市就这一台频率标准。计量局都没有。

不知铷频标的电视机具体是指什么。电视机本地有参考频率发生电路?

彩色副载波是电视台发送的,所有电视都能收到。当年好像是在某杂志上见过利用这个信号获取高稳定度参考频率的电路。好处是只要电视台不关闭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铷频标的电视机具体是指什么。电视机本地有参考频率发生电路?

彩色副载波是电视台发送的,所有电 ...

现在找稳定的电视信号也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作为电视机检测仪器用的标准。日本进口的。当时比发射电视信号准多了。

明白了。 就是说这个电视机自己可以独立产生高精度参考频率。这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找稳定的电视信号也很难了。。。。。

确实, 现在开路电视信号越来越少, 而且随着数字视频传输技术的普及, 彩色副载波也将成为历史。

网友G(2020-12-23):
lz你这个有电路图可以参考下吗,另外有没有下载到那个恒温晶振的说明书共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这个有电路图可以参考下吗,另外有没有下载到那个恒温晶振的说明书共享下吧

就类似这图的电路,1脚输出。我为了安全,串了个1000pF的电容。
那个晶振的说明书我也没找到。只是记得在某个网页上看到是调整脚电压为2V时应该是中心频率。但准不准得具体测量。

网友:
谢谢版主,我的也可以择日开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二手原子钟比这个准多了

二手原子钟。。。那什么价格?

网友H:
431的稳定度能不能满足要求?我不大会定量计算,但是我想如果它是靠某引脚电压来微调频率的话,这个微调电压的稳定度也得足够高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431的稳定度能不能满足要求?我不大会定量计算,但是我想如果它是靠某引脚电压来微调频率的话,这个微调电 ...

够用了。因为那脚的电压变化对应的频率变化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