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众仪的zt109 有点故障

楼主(2020-05-04):
我有个众仪的zt109 有点故障 平时用的多的就是 通断档,
经常这个档位长鸣   两支笔不碰也响,要不断重启才好
请大侠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既然是不断重启就能好,应该怀疑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靠旋转档位开关来开关机的,每用一次都要旋转数次换挡开关,磨损是很快的,我采取的减轻磨损的办法是每次都不关机,让它自动关机,下次用按一下按键就行了,这样可减轻数倍的磨损,电池的寿命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还有,我看很多商家都把ZT109称作4位半表,4位半应该是19999显示才对,ZT109的9999显示只能称作4位表,商家在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不断重启就能好,应该怀疑是档位开关接触不良。靠旋转档位开关来开关机的,每用一次都要旋转数次换挡 ...

感觉不像 接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是刀盘定位不准确,或是接触不良,我的109也出现过这种显像,众仪属于玩具表范围,不要太在意,关键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