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对讲机电路

楼主(2020-05-04):
看到很多朋友网上找电路,我也来找一下。
《无线电电子学》上册,绿皮,18k那本书,版本不记得,尾页有一张对讲机电路图。我有过,找不到了。记得一共9个管子,频率27M,发射功率1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自制那要看看你手上有没有测试设备:频率计,扫频仪。如果没有那只能做出一堆废品。   目前供给业余 ...

原先说法是10m段,500mw以下,仪器没有,活能干,以前试过

楼主:
先谢谢,这个图和我要求很接近,当年我就玩的锗管

网友:
不如做《无线电》里那个1W的,更好玩

网友:
自制对讲机难度很大啊!主要是发射机比较难调试

网友:
DTX-AM100收发机

楼主:
谢谢朋友,就是要找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射用ba1404,接收电路用tda7021t,是不是?

不是的,发射是4069脉宽调幅,接受用2204

网友:
这里能谈发射机?

网友:
玩无线电要做发射机才好玩,示波器、频率计、频谱仪少不了,最好再搞一台综测、网分就齐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发射是4069脉宽调幅,接受用2204

那是在《中学科技》的电路。

网友:
如果没频谱扫描接收输入回路和发射输出回路,建议简单的一级超再生接收,一级晶振发射(或加一级功放),中学时候就是《中学科技》上的电路套件,老师在学校实验室装好,试过只到校门约200米距离,当时仅有的示波器频率不够高,那抽距离靠人感觉调,没仪器也最远300米,和20毫瓦三洋子母电话距离一样,和成品一级超再生接收,一级晶体振荡电路距离也一样。

网友:
1979年就看见这本书上的这个对讲机电路了, 当年465kc配对晶体根本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在《中学科技》的电路。

你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