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制高频毫伏表滴的电路

楼主(2020-05-04):
各位老师好!想制作一台简易高频毫伏表,哪位老师有制作经验,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老哥不妨随便做个毫伏表,但要做个好的基准源(100kc 信号+分压器)于是好用。

网友A:
“高频”毫伏表其实就是一个直流毫伏表+高频探头。

数字万用表的直流200mV档就可以了,高频探头完全可以自己做,网上例子多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频”毫伏表其实就是一个直流毫伏表+高频探头。

数字万用表的直流200mV档就可以了,高频探头完全可以 ...

最好是线性检波探头,想做好也是有一些难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线性检波探头,想做好也是有一些难度的

有电路么?

给看看~

网友:
简易的高频毫伏表、不知要做多高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线性检波探头,想做好也是有一些难度的

主要还是直流偏置产生的失调,要解决还不是一般的难度。

楼主:
最高频率2MHz的。按无线电78年第一期电路制作一台,不成功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
期号:第1期
总期号:总第184期
年份:1978年第1期
页码:第23页
栏目:答读者问
条号:第1条
标题:简易晶体管毫伏表
作者:大钧
字数:1509字
关联:5图片

    过去介绍的一些先整流、后放大的交流毫伏表,由于整流二极管的非线性,当测量几百毫伏以下的电压时,灵敏度就显著下降。为解决这个问题,进一步提高测量精确度,现在的交流毫伏表多采用深度负反馈电路。本文介绍一种采用电流负反馈电路的简易晶体管毫伏表。
〖图片〗宽393×高563
    基本原理见图1。由三极管BG组成放大器,R1为偏置电阻,C2与四只二极管组成电流负反馈回路。晶体管BG取β>100的管子,使基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相比是很微小的。如果把 C2、四只二极管、表头组成的反馈回路看作阻抗Z,就可把图1简化为图2。从图2可以看出,只有当输入电流I入与通过阻抗Z反馈的电流I反几乎相等时,电路才能平衡,这时流过表头的电流与阻抗Z的大小几乎无关,也就是说,流过表头的电流几乎不受整流二极管的非线性影响。我们进行简单计算,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
    I出=β(I入-I反)…(1)
    I反≈R2R2+Z·I出……(2)
    把(1)式代入(2)式得出
   I反≈I入1+1;β(1+ZR2)……(3)
    从(3)式看出,当β足够大时,可以认为通过表头的电流I反等于输入电流I入的绝对值,而表头指示的电流是输入电流的平均值,这个电流与阻抗Z几乎无关。这种交流表的输入内阻与用同一表头构成的直流电压表的内阻相等,例如用50微安的表头构成20000欧/伏的直流电压表,而用上述电路也可构成20000欧/伏的交流电压表,因此这种电路只能改善低电压段的灵敏度和线性,而不能提高内阻。
〖图片〗宽413×高402
    为了提高内阻,可用图3的改进线路,使经晶体管放大后通过表头的电流I表,只分出一部分与输入电流I入抵消。这样,通过表头的电流就比输入电流大若干倍。当β很大时,通过表头的电流I表是:
I表≈R4+R3R4·I入……(4?
    如果R3=9R4,内阻就增大10倍,用50微安的表头就能作出200000欧/伏的交流毫伏表。因为这个电路要求β很大,所以 BG采用复合管。
〖图片〗宽767×高541
    简易晶体管毫伏表的实际电路见图4,灵敏度为100KΩ/V。 BG1、BG2用3DG或3DK,β值要大。要求C1、C2的漏电越小越好,否则在没有交流输入时指针可能不回零。各档测量的精确度取决于倍率电阻R1~R8的精度。当相邻的倍率电阻的阻值的比率为10≈3.16时,可以获得精确的读数。
    安装时,换档用的波段开关以及焊在上面的电阻、电源开关、接线柱和表头(用100微安的表头)等装在一块金属板(铝板或铁板)上。放大电路元件装在一小块绝缘板上,并用表头的接线螺丝固定在表头后面。面板用木螺丝安装在一只一面开口的木盒上,电源可以用6伏或9伏的积层电池,也可以用4节1.5伏电池,把电池固定在木盒后部。为避免感应,最好在木盒内衬一层铁皮且接地。
    刻度盘的画法:相邻两档的电压满度值之比不是3或10/3,而是10≈3.16,这样各档的分贝刻度就可以用同一标尺,相邻档的分贝数差10。整机外形见图5,刻度盘见图6。
〖图片〗宽599×高482
〖图片〗宽1073×高583
    调整步骤:
    1.调工作点。调整半可调电阻R10,使R12上的电压降为2~3伏。
    2.调灵敏度。准备一只交流档准确的万用表,用毫伏表300伏档和万用表( 250伏或300伏档)同时去测量电网电压,调整R11使两者读数相同(调整时要用绝缘良好的改锥并使毫伏表地线端接零)。
    3.校准最低档刻度。可用一只510千欧的电阻和51欧的电阻串联起来接到220电源上组成分压器(51欧那端要接零线),这时51欧电阻上的电压为电网电压的1/10000,约22毫伏。把毫伏表置于30毫伏档并跨接在51欧电阻两端,同时用一只万用表测量220伏电源电压,用绝缘改锥调R9,使万用表与毫伏表上的读数比为10000:1,那万用表指示220伏,毫伏表上指示为22毫伏。
    使用时,在刚接通电源或关断电源时,表针都会跳动一次,这是正常现象。减小C2可以减小跳动的幅度,但低频响应要受影响。
    这种毫伏表的高频截止频率主要取决于晶体管的截止频率,当然也要注意安装时接线要短,以减小分布电容。如采用fT>200兆赫的晶体管可以测到2兆赫左右,频率再高,读数就要下降。(大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么?

给看看~

没有成熟的电路,仿制过数字表的相应电路,频带太窄不实用

网友:
关键看多高频率和多高的精度,要求不高很容易,要求高就难了。

网友D:
AD8307这个芯片是专门干这个的,0-500mhz,对数输出。

比这些分立元件的电路做出来的,频率范围和精度都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8307这个芯片是专门干这个的,0-500mhz,对数输出。

比这些分立元件的电路做出来的,频率范围和精度都 ...

太对了, 5元一片, 非常好用, 25mv 1db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8307这个芯片是专门干这个的,0-500mhz,对数输出。

比这些分立元件的电路做出来的,频率范围和精度都 ...

有具体应用方法吗?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应用方法吗?请赐教!!

你搜一下AD8307的应用电路。

非常的简单,直接输入信号的强度转换成25mv/dB输出。

网友E:
先放大、后检波的毫伏表,频响一般不会太高,传统的DA16也就1MHZ。如果在电路上下点功夫,能够做到10MHZ就十分的不错,通常叫做视频毫伏表。这类表灵敏度可以弄得较高,满度1毫伏不会有问题,刻度的线性也可以做的较好。也许,现在的宽带运放不难找到,先放大后检波也许能够达到一定频率。

频响较宽的毫伏表一般都是先检波,再放大检波之后的直流。由于直流放大容易产生漂移,传统仪器采用了斩波器,有机械斩波器,也有电子斩波器,其实就是一个DC-AC的变换器,变换成AC之后放大比较容易,性能比较稳定,这类仪器市场上比较多。由于斩波稳零运放的应用,有些仪器直接应用这类芯片。也有采用温飘较小的运放,如早期的OP07就应用于一些产品。这类毫伏表如果电路上不采取线性校正电路,在几百毫伏以下的档位,由于检波器的特点,刻度是非线性的,需要根据实物单独绘制,而且要多绘制几个刻度,除了增加制作难度,也难保证精度。线性刻度技术不仅仅只是简化刻度,实现数字显示也十分的容易。传统指针毫伏表分辨上述性能很简单,看刻度就清楚了。

这里给楼主提供一张图纸,是上海爱使无线电仪器厂一个叫(叶苗康)的工程师发表在上海一份杂志上的。这个电路图简单,不需要衰减器、采用直流数字毫伏表显示、检波器稍微特殊一点,其实后期许多线性刻度毫伏表只是比这个复杂一些而已。

ICL7107为直流数字毫伏表,这个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直流毫伏档替代,电路中包含两只运放,几只数字电路,还有一只绝缘栅场效应管。

网友:
采用对数检测器做毫伏表也是一种方案,不过输出是按照功率读数的,电压值需要换算一下。

网友:
楼主愿意制作也不错。如果愿意买二手成品,淘宝的价格也很低,百来十元就可以找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放大、后检波的毫伏表,频响一般不会太高,传统的DA16也就1MHZ。如果在电路上下点功夫,能够做到10MHZ就 ...

老师你好,能把这款直流数字毫伏表的详细制作过程发过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你好,能把这款直流数字毫伏表的详细制作过程发过来吗?谢谢!

这个采用数字表头的超高频毫伏表,本人还是在二三十年前实践过,现在连杂志都记不准是那本了,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名字(叶苗康),这位作者是爱使无线电仪器厂的工程师,当时上海的一些业余杂志常常登载这位先生的文章,在网上搜索了这位先生的资料,可惜没有找到这篇文章的出处。

我自己的书籍资料全部卖废品了,留下来的不过十几本书。由于实践的时间较早,电脑上也没有记载。只要能够读懂这个毫伏表的电路,仿制应该是不难的。如果需要讨论,你可以提出问题大家来共同切磋。

不过还是有些收获,从网上买了一本叶苗康工程师的科普读物,其中也有一篇毫伏表的资料,拍照贴上来,由于电路比较简单,仿制的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E:
采用OP07运放的超高频毫伏表也附上一张图纸,这个仿制相对容易一点。可是上传几次也失败了,总是显示非法!弄了多次没有成功,只好抓图上传,分辨率可能满足不了要求,如有需要的朋友我再上传。

网友:
找  无线电杂志2010年底3期46页,采用CA3160 制作的高频毫伏表

网友B:
检波电路不止二极管一种形式,下面是半个lm393构成的检波器,单电源工作,检波电压从0开始,可做几个毫伏到几伏的信号检波,如需提高灵敏度可以加前置放大器,能工作到近1兆的频率,也可以更换高速比较器,适应频率还可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采用OP07运放的超高频毫伏表也附上一张图纸,这个仿制相对容易一点。可是上传几次也失败了,总是显示非法!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波电路不止二极管一种形式,下面是半个lm393构成的检波器,单电源工作,检波电压从0开始,可做几个毫伏到 ...

精密检波??

网友:
也算是吧,正向信号输入,输出变高给电容充电,由于时间常数的原因电容是的电压相对平滑,直到电容是的电压与待测峰值持平时充电停止,电容上的电压基本就是电压峰值

二极管一是起隔离作用,二是降压,因为比较器输出低电平不能真正达到0,加上二极管可以保证电容两端的最低电压是0

网友(2024-04-13):
电网电压极不稳定,用电网电压作参考会死得很惨

网友:
2AP9也会影响测试带宽

网友:
中学科技和无线电与电视里有一个高频毫伏表的电路 好做

网友:
做一个挺费事,海鲜有卖的,99新,100块不贵,不如买一个表,自己弄一个探头就行了,

楼主(2024-09-25):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线性检波探头,想做好也是有一些难度的

这个高频电压太低无法测量吧?检波探头能检出几十毫伏电压吗?是不是这个探头制作起来也很复杂吧?

网友G(2024-10-27):
引用 楼主:
这个高频电压太低无法测量吧?检波探头能检出几十毫伏电压吗?是不是这个探头制作起来也很复杂吧?

非常简单。AD8361,线性检波700MHZ,直接淘宝买个模块,20、30块,手勤快的自己焊一个也不难,线路和PCB数据手册中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简单。AD8361,线性检波700MHZ,直接淘宝买个模块,20、30块,手勤快的自己焊一个也不难,线路和PCB数 ...

AD,8361是检波模块?还是什么功能的模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D,8361是检波模块?还是什么功能的模块啊?

ad8361是700MHZ真有效值线性检波芯片,输出电压线性对应输入电压,用它做的模块可以直接用来代替各种二极管之类的检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