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B单端机输出变压器次级接地问题

楼主(2020-05-04):
      前年按 jupeter 老师给的电路装了一台 “6n9p,6p9p推300B” 单端机,比以往用 “6n9p,6n8p推300b” 电路要好听,三段都比较均衡,接析力和通透性也不错, 听了一年多总感觉低音沉不下去(出不来),原机是600多元外购的一对:英国带缺口红牛片 96*45 的铁芯输出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136欧,次级;0.63欧。
     年后闲着没事,自己绕了一对输出变压器,用某宝上购的二手美国拆机片;96*50铁芯,0.35片,采用次四夹初三结构,初级;0.31线绕2580匝,次级;0.51线131匝,初级直流电阻;117欧,次级 0.52欧,换下外购的输出变压器后,低音明显增强,声场也开阔了一些。
     现在机器上是我又绕的一对输出牛,用的是二手欧美拆机铁芯,自己拆散清理,105*60铁芯,0.35灰色片,还是次四夹初三结构,初级;0.33线绕2480匝,次级;0.59线绕125匝,实测:初级直流电阻;113欧,次级直流电阻;0.41欧,空气隙;0.21mm,已经使用近一个月,总的感觉:音量电位器开在10点位置,低音浑厚下沉,弹性有力,中音甜润,高音脆晰不刺,整体声场开阔,层次感也不错,算是比较满意了。
     但我的机器没有加负反馈,输出变压器次级接地,有朋友告诉我;次级不接地会更好。是否次级不接地会更好一些,还请各位老师赐教!在下先谢谢了!线路如下:各级工作点如图标注,

网友:
不加反馈接地不接地个人应该不重要吧    等老师来解答

网友A:
挖坑吗,举手之劳,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B:
次级接不接地的问题,貌似很复杂,其实很简单。
1、单从安全角度来看,次级要连接喇叭线引到音箱,这类从用电器出来的电线应该接地的。就像很多家用电器,外壳是要接地的一样。不接地也能工作,那为啥还要强调要接地呢,就是为了安全。万一,输出牛的初次级的线包绝缘击穿或漏电,那么喇叭线良好接地的话,那功放立刻爆保险,提醒用家有故障,维修。如果没有接地,那喇叭线对地就存在高压了,人一旦不小心触碰住,那个滋味很不好受,甚至危及生命。所以,从安全计,必须接地。
2、从音质提升角度来看,貌似不接地,可以减小初次级之间分布的电容对高频的衰减。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制作上加以解决,尽量减小这个电容。其次是,如果是三极管末级,这个电容的影响会很小,出现效应的频段很高,可以忽略。
3、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既能解决安全接地问题,又能抵消掉这个初次级电容的影响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前段时间论坛里出了个讨论题,很多朋友参与了。但是结果并没有统一。我继续卖关子,反正也不是啥紧要的东西,看大家的兴趣吧。

网友C:
如果次级没有负反馈电路,次级可以不接地。这样可以减小初次级电容影响。

网友D:
自己试试不就出来结果了吗,就不用问别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坑吗,举手之劳,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谢谢老师指教,晚上取掉接地试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接不接地的问题,貌似很复杂,其实很简单。
1、单从安全角度来看,次级要连接喇叭线引到音箱,这类从 ...

谢谢老师指教!如果没有大的听觉差别,那我就还是接地,安全第一。再等看老师最后的妙答,我也是边玩边看边学习。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次级没有负反馈电路,次级可以不接地。这样可以减小初次级电容影响。

谢谢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教,晚上取掉接地试对比一下。

请问楼主 【 jupeter 老师给的电路】的网址有吗?这帖子的  名子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试试不就出来结果了吗,就不用问别人了

谢谢火星老师指教!自己试着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 jupeter 老师给的电路】的网址有吗?这帖子的  名子叫什么?

我等下找找看,是什么时候的,再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 jupeter 老师给的电路】的网址有吗?这帖子的  名子叫什么?

     我在2018-12-22发帖,帖子名为 “6N9P+6P9P推300B”。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等下找找看,是什么时候的,再回你。

帖子名为 “6N9P+6P9P推300B 完工”,前面掉了二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名为 “6N9P+6P9P推300B 完工”,前面掉了二字。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