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成功喜悦!FM矿石收音机仿制成功

楼主(2020-05-04):
点开自己论坛的个人信息发现注册时间是2012年3月,细算一下当时还在念高中,而对矿石收音机感兴趣是因为看到一个老外用一片剃须刀片检波的视频,但因家住6层没办法架设天地线未能成功,加之高中学业繁忙就放弃了。今年因为疫情在家,在听广播时突然想起矿石收音机,于是开始鼓捣,中波矿石机轻松成功,现在电流可达1900μA以上,根本不用音频阻抗转换,也不用头上戴耳机。哈哈~开心...(开始时做的大环,在“看风水”的时候偶然发现墙壁某个区域信号很强,到墙外一看是金属消防栓管道,于是将之连到屋外废弃多年的闭路电视线上进户,爽歪歪~1900μA 有天出门取快递又发现本地中波塔居然居然在住的小区隔马路对面不远处,估计直线距离50米,只是平时被高楼挡住了没注意,难怪使用3DQ检波时整个波段都是一个台,使用陷波器都没用,而只在有一天睡前突然下暴雨这个强台停播了一会儿收到了两个0.2μA的弱台)

随后,想着就能收到一个中波台,而且这几个月天天播疫情消息,本来没病都听得害怕了,看到论坛有不少老师制作FM矿石机的帖子,经了解看上了大千世界老师的机子决心开始仿制。仿制失败后发了上个求助帖子,后来分析原因如同各位老师所说接线过长是一个原因,但现在想来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低估了重庆地形和密集楼群的影响,家里面任何位置都收不到信号,跑到小区楼顶试机是最大电流也才11μA(在此特别感谢新竹老师的重要制作数据和详细指导)。那么问题来了...

几个为什么:

1.中波本地台就1个,而且如此之强,陷波器不起作用,还有其他办法收听弱台么?

2.FM矿石机调谐至电流最强时声音小,甚至无声,而稍调偏一些声音却很大,这是所谓的”斜率检波“的实际效果么?

3.借助FM发射器,87MHz时最大电流为28μA,95MHz时最大电流为38μA,108MHz时最大电流为50μA以上,频率越高电流越强这有何科学道理?

下一步计划:
1.做好刻度盘
2.将固定电容换为云母电容
3.尝试其他电路

图1

图1

图2 内部

图2 内部

图3 87MHz

图3 87MHz

图4 95MHz

图4 95MHz

图5 108MHz

图5 108MHz

图6 小区楼顶测试

图6 小区楼顶测试

网友A:
个人看法回答你这几个问题

一,除非电台停电,或电台停播,你才可以收到远处的微弱电台

二,FM,调频,矿石收音机,调到电流表,输出最大时,声音是不一定大的,只有调偏一些电流表下降,声音才最大,这就是斜率简波的缘故

三,频率越高的信号辐射越容易信号越强,在相同的距离和功率下

网友B:
上善若水cg坛友:未成之佛老师~~~"中波矿机才是你的优势啊"说得很对。已故qg2007坛友的新双二级管矿机(见下图),在你现有良好中波条件下,只要配上良好天地线,可轻松获得能推动4Ω--16Ω动圈喇叭输岀功率,并不需要做仼何输出变压器的匹配,用高于16Ω耳机音量小或听不到声音。我离电台直线约500m,从四楼至七楼顶架约80m天线,防盗网作地线,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可轻松获得10ma--20多ma的输岀功率。图来源于本矿坛: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6077-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6077-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6077-1-1.html

楼主:
问题4:薄膜可变相较于空气可变到底会损失多少能量?另外,看到不少老师使用蝶形可变电容,但蝶形的话从最小容值旋转至最大容值不是只有90°的旋转区域么?而即使是一般的可变电容在制作FM矿石机时本身就不可能做到180°旋转角度,那它究竟有何优势?

楼主:
本地中波塔就在小区对面的税务局里 哭笑不得

图7 中波塔

图7 中波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政治工作的干活

哈哈哈~ 其实是做史学研究的 这些书是以前念本科时候的 没舍得扔

网友D:
中波矿机才是你的优势啊

网友E:
还真是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善若水cg坛友:未成之佛老师~~~"中波矿机才是你的优势啊"说得很对。已故qg2007坛友的新双二级管矿机(见 ...

谢谢老师指点!其实前辈的这个电路我有尝试过,包括倍压电路,尝试过程中觉得此电路及3DQ检波是最不错的。我当时使用的是单股网线绕制的大环,电感量为239μH,将网线大环中间接线处作为抽头,共有4个,靠在我说的那块墙壁上,固定值电感我使用的是12v变压器的一端,电感量为4mH,其他元件为两个老2AP9、云母电容2200P、空气可变电容、shh-1耳机x1,当时因为未接额外的天地线,电压达到3.5v左右(没错,就是3.5v),电流达到800μA,能推动普通耳机及4欧8欧喇叭,但声音较小,当时高兴坏了。但又出现了让我不解的地方:
1.测试倍压电路电压确实翻了1倍,但电流和音量却无变化
2.此电路中的5mH电感有何作用?我看到有几位老师使用的是2mH、7mH等,有何分别,因为手头没有这些大小的电感无法测试
3.我将此大环接上地线到铝合金窗时,电流反而下降、声音变小
看到您分享的体验效果看样子有必要做个像样的多抽头线圈好好试试,待有好消息后再向各位坛友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波矿机才是你的优势啊

哈哈哈哈~ 就是苦于此中波塔就转播重庆人民广播1个台,都听腻了,看来得要多读读帖子找找收听弱台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挺好看的

嘿嘿 谢谢哦

网友F:
你可以做自由能收音机,就是把强台用二极管整流供三极管放大检波,这种电路,一般采用一个外接天线,两套lc选台,其中用来整流做能源的用固定电容靠调节磁棒来选台,而用来放大检波的中正常的单联可变电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其实前辈的这个电路我有尝试过,包括倍压电路,尝试过程中觉得此电路及3DQ检波是最不错 ...

我仅为装卸工而已,只能接图施工,理论上说不明白 两个二极管连接很怪,没法解释,不合常理,大家用起来,可能心里没底,不踏实,甚至回避它。可能qg前辈也觉得有些特别吧,暂时名之曰“双二极管检波”,可惜后来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好像也没有努力推广,就去世了。
此电路中的5mH电感我用一般是2---5mh,大于5mh声音变小,它作用个人认为应是高频扼流圈,让音频更纯更正,让音质音量更高更好。我的来源于老式LED灯的整流电源(見下图),很好找,但不一定每个电感都行,否则要攺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做自由能收音机,就是把强台用二极管整流供三极管放大检波,这种电路,一般采用一个外接天线,两套lc ...

谢谢老师!请问您那里有详细资料么?说来不怕您笑话,因为是学文的加上最近才算是真正开始做矿机,很多知识不懂,连您说的“自由能”也是第一次听说😂 刚搜索了一下论坛发现早年有前辈还真做过,但和您这个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仅为装卸工而已,只能接图施工,理论上说不明白 两个二极管连接很怪,没法解释,不合常理,大家用起 ...

谢谢老师!又增长了不少见识,您的回复又让我思路大开。看到您的台灯变压器让我想起先前扔了不少好东西 先前有个电风扇坏了,见线圈很油难得弄就随手扔了,现在想来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回答你这几个问题

一,除非电台停电,或电台停播,你才可以收到远处的微弱电台

谢谢老师!看过您不少帖子,包括fm矿石机,很受启发,后面准备尝试一下您前段时间发的新电路。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可变电容的问题4在2楼,还请老师释我心中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4:薄膜可变相较于空气可变到底会损失多少能量?另外,看到不少老师使用蝶形可变电容,但蝶形的话从最 ...

薄膜可变,用在中波段的矿机还可以,短波就已经衰减的很严重了,FM矿机不建议用薄膜可变,蝶形可辨,一般容量都很小,是专门为频率高的电路而设计的,Q值比较高,有一些成品可以直接用在FM矿机上,效果不错的,

网友G:
祝贺楼主成功收到FM。同时注意到您的书房,毛主席的写的文章实用性强,不说空话套话,通俗易懂,有时候越读体会越深。即使是做矿机,也可以用他老人家是思想来武装武装呢。

网友G:
对了,你家距离电台如此近,试过刀片检波和发光二极管检波吗?这条件真让人羡慕。至于收不到弱台,我估计你做一个Q很高的陷波器可能会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膜可变,用在中波段的矿机还可以,短波就已经衰减的很严重了,FM矿机不建议用薄膜可变,蝶形可辨,一般 ...

谢谢前辈!边做边学,又丰富了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祝贺楼主成功收到FM。同时注意到您的书房,毛主席的写的文章实用性强,不说空话套话,通俗易懂,有时候越读 ...

谢谢前辈提醒!说实话在念本科那会儿毛主席的文章对于那个时候的我读起来实在没有兴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读书读到现在更是感觉伟人就是伟人,真的是雄才伟略,经典著作营养太丰富了,这两年也在看马恩的文章,感受更是如此(大部头的马恩文集还没动,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你家距离电台如此近,试过刀片检波和发光二极管检波吗?这条件真让人羡慕。至于收不到弱台,我估计你 ...

刀片检波的话当年还真买到了几片,但当时尝试失败后就不知扔哪儿去了,后面准备试试锯条。
发光二极管检波还是第一次听说,疑惑的是发光二极管内部好像是稀有气体还是稀有金属,这也能用于检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了,你家距离电台如此近,试过刀片检波和发光二极管检波吗?这条件真让人羡慕。至于收不到弱台,我估计你 ...

刚简单试了发光二极管发现还真可以点亮,也可以出声,且换用手头不同发光二极管、正向反向均有不同效果,电流强度最大为450μA左右;再换用手头的一只1N4148稳压管电流更强,达到520μA以上,接近1n60水平;再换用一只1N4733稳压管电流则较弱,仅为几μA的样子,但声音却未见变小多少(仅凭听觉),奇怪!

另外,发现换用以上元件后空气可变电容容值调至最小时电流最大,去掉可变电容后电流则更大,不解。后面找时间详细试验一下,记录一下详细数据以飨各位坛友。

网友H:
热烈祝贺成功完成FM矿石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烈祝贺成功完成FM矿石收音机!

非常感谢谢老师!没有您的指导恐怕我这FM矿石收音机是难以制作成功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简单试了发光二极管发现还真可以点亮,也可以出声,且换用手头不同发光二极管、正向反向均有不同效果, ...

这环境真不是盖的,应该把所有想到的东西和电路都试一遍。然后发个录像,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环境真不是盖的,应该把所有想到的东西和电路都试一遍。然后发个录像,让大家看看。

我的感受是得益于这根“超强天线”——消防栓管道。所住小区是2000年建的老小区,共4栋,每栋2个单元,每单元16层,本人住在6层,按每层楼3米计算,本人所在以上消防栓管道有30米以上,以下也有18米左右,并且同一栋的2个单元的消防栓管道在楼顶处是连接在一起,估计基本相当于(30+18)x2的效果,加之距离近、消防栓管道和中波塔均垂直于地面,因此这根“超强天线”得以吸收如此巨大的能量。

刚又试了烧蓝的刮胡刀片,剪刀、美工刀、钢尺、铅笔、锯条、用了20年的钥匙、铜丝、色环电感等等,均有检波效果,在未接地线的情况下电流最大仅为几μA的样子,且多数时候仅为0.几μA(鳄鱼夹夹的缝衣针估计接触不良),与3DQ的1900μA相比确实弱很多,当然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目前初步结论是:所有金属材料(也可能是金属里的杂质、氧化物)其实是均可用于检波的,只是检波效果不佳,因而2ap9、1n60等使用硅、锗等材料,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发光二极管(稀有金属材质)也能用于检波,为什么能点亮。不知是对与否,望前辈及各位坛友指正。

测试视频后面是一定要上的,只因最近要写个汇报材料,可能要等等。

网友F:
你用1n60做成桥式整流带替半波检波,或者你的磁棒线圈采用中心抽头的,那么两只1n60做成全波整流的(这种效果最好),然后量量电压多少?电流多少?再接上阻抗转换的电源源变压器再量量。
按你说你家信号强度大,那么你可以用这个简易的信号电源试试点灯泡或者直接当小收音机电源,估计单管机或7642的应该能弄响,这样就能收到外地的弱台了。扬声器的收音机恐怕不能带动,你可以试试那种耳塞式的这种用电少,不行你就自己装一个直放机试试,应该行。

网友I:
变压器逆变器很好拆,电机的有点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1n60做成桥式整流带替半波检波,或者你的磁棒线圈采用中心抽头的,那么两只1n60做成全波整流的(这种效 ...

老师您好!说来惭愧,不懂啥叫桥式整流。

两只二极管的话以前有试过前面“138139l”老师所说的qg前辈的几个电路,空载的话记得有两三伏的样子,接上耳机测只有0.25v。

小灯泡有想过,但是这年头这东西还真不好找。另外,您说的以此为电源收听外地弱台是不是就是类似于陷波器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逆变器很好拆,电机的有点粗了

我咋感觉变压器的铁芯更难拆呢  每次拆得可费劲了

网友J:
你用一个二极管检波的电路,如果用在整流电路上叫做半波整流,整流就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叫法。
交流电是不停变换正副极的电流,其实无线电波也是交流电,只是频率非常高而已,如果你用半波整流出来的直流电流来给收音机供电,那么收音机不就能收到远方的弱信号了吗?还用陷波器吗?陷波器不过是阻止你不需要的那个频率的信号进去收音机的电路而已。
        半波整流的电流用来点灯或给小收音机供电当然可以,但是由于半波整流只是让一般的交流电通过,这样的电流是脉动直流电,给收音机供电难免出现交流声,当然无线电波的频率很高,整流后的电流不会有太大波动,不过如果用全波整流把电磁波完全利用不是更好吗?强度大了,而且波动也小了。
        用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做的两个管的整流电路就是全波整流,利用率高,效率也高。用四个管的整流电路就是桥式整流,利用率也高,只是这种方式用在弱电流效果不好。
       所以你有条件用全波整流电路最好,如果实在不想费事,就把你用来点亮小灯的电流直接按正副极接到1.5v供电的小收音机上,转动可变电容,看看听不听得到广播?
最后一张图和我说的话没关系,你看看也挺好
鄲6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一个二极管检波的电路,如果用在整流电路上叫做半波整流,整流就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的叫法。
交流 ...

感谢老师!讲得非常详细。我大致理解了,意思就是将检波出来的电流供给其他设备,进行无线输电对吧?

我先前有试过龙虾老师的下图两个电路,应该与您所说的差不多,刚又在面包板上搭了一下,我将两图中耳机均换成数字万用表,没有讲究串并联,两个电路电流电压相差不多,4只二极管确实稍强,打到直流电压档测得电压在1.7v
左右,打到直流电流档测得电流为25μA左右,有如下疑惑:

1.打到交流电压200v档也有显示,为4v,不是已经变成直流电了么?(不知道是不是廉价万用表的缘故,先前测试其他所有矿石收音机电路也如此)

2.将手靠近输出端时,电压升至3v左右,电流升至230μA左右,何故?

3.将图中耳机换成二极管确实正接亮,反接不亮,说明已由交流变成直流,但灯光黯淡、闪烁不定,尚不及单只二极管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更不及前面有老师提到的qg前辈的那个加电感的电路,那个电路电压记得是可达3.7v、电流800μA以上(手不触碰)

4.如果按照您提供的第二张图(4只二极管)试验的话,变压器初级是接?还有图中Rfx是输出么?(请老师莫要生气,仅在初中学过两年物理知识,后来一直学的文科,如果有详细电路图更是感激不尽

5.《“无电源收音机”电路集锦》一图貌似压缩太厉害,已经完全看不清了,能劳烦您再提供一遍么?谢谢。

网友:
别叫老师,我也是半吊子,只是喜欢看这类书,做点简单的的电路,原来没条件时就做点简单的的矿石收音机,现在零件便宜了,装点简单的直放机或超外差收音机的套件玩。根据我理解的是,你用交流档量直流,恐怕不数值应该不准确,但是肯定的是电压高显示大没错,万用表交流档内串联整流二极管当然你测直流可以显示。        手碰到或靠近电压增大是因为你估计没有接地线,如果接了,那么感应会很小,因为我家没条件接地线,有时做矿石收音机时我就是用手当地线的,虽然效果不如地线,但是比没有强。      3是根据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原理,如果电压电流不够强的话,用一只二极管的检波电路确实比二只二极管的强,桥式的更差,但是如果你是用在交流电源上时,你会发现桥式整流比半波的强一倍,这就是因为你的无线电信号还是不够强,那么你还是用一只二极管的好。        4是电路中的rfc是电阻符号,代表负载,就是用电器的意思,交流电经变压器降压后,再经桥式整流成直流电,供给用电器工作。

网友K:
做的不错,线圈是铜管?

网友J:
我保存的电路图,有从网上搜的,有论坛前辈们发的,也有书里的截图,你看看吧,下载完我就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保存的电路图,有从网上搜的,有论坛前辈们发的,也有书里的截图,你看看吧,下载完我就删除

收到,谢谢您,已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的不错,线圈是铜管?

是的,使用的3mm铜管,壁厚0.5mm,根据此前大千世界老师的帖子制作的。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A:
薄膜可变,用在中波段的矿机还可以,短波就已经衰减的很严重了,FM矿机不建议用薄膜可变,蝶形可辨,一般 ...

可惜目前市面上好像找不到多少蝶形可变了

网友L:
fm矿机的电路图有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讲得非常详细。我大致理解了,意思就是将检波出来的电流供给其他设备,进行无线输电对吧?
...

“中波天线就在对面”,你真是太幸福了!祝你玩的开心!
“无电源收音机”电路集锦3.

网友:
矿机,好资料,一直心痒没有动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fm矿机的电路图有吗

可参考大千世界老师原帖16楼(电路是在一般3DQ电路基础上做的优化调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474&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中波天线就在对面”,你真是太幸福了!祝你玩的开心!

谢谢老师!最近换了多抽头磁环线圈,电流已经到了3.6mA,音量是真的“震耳欲聋”,大得受不了,当外放喇叭音量也超大,即使是白天隔老远仍然超大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参考大千世界老师原帖16楼(电路是在一般3DQ电路基础上做的优化调整)  http://www.crysta ...

非常感谢。。。。。。。

网友N(2020-07-05):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做自由能收音机,就是把强台用二极管整流供三极管放大检波,这种电路,一般采用一个外接天线,两套lc ...

这个有朋友试过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有朋友试过吗?效果怎么样?

已经试过了 虽然距离近 但是本地中波塔发射功率貌似不大 所以电压仍较弱 仅有0.几伏 但可以点亮二极管

网友(2020-11-02):
看到DIY作品,我都会顶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