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20-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就是振荡线圈和天线线圈都没有磁芯。和我这个机器情况一样。

不过这个图好像第一管的阴极电阻数 ...

振荡线圈没有磁芯,可以通过调垫整电容(俗称600号或配定)进行统调。

网友:
在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海无线电器材厂生产的新时代牌交流五灯机使用热底盘线路。但用管为6SA7GT,6SK7GT,6SQ7GT,6V6GT,6Z4。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估计是爱好者自己DIY的,在用6A2系列管子的年代,考虑到安全性,厂机一般不会直接用市电整流。

网友:
使用电脑不能上图可能是浏览器的问题,直接用市电供高压的简易收音机较多,超外差式收音机虽然较少见,但是仍然可以找到,比如美多印刷电路板五灯机就是,只不过检波、低放用6Н2П(6N2):

网友:
支持楼主修复,但要注意安全,建议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常说“600号配定”,这个“600号”,来源于哪家产品编号。

网友:
这种电源是物资贫乏年代的产品吧 、

网友:
照片中20K电阻(红黑橙)左边方形的就是600号垫整电容,在电路里标为PD,最大容量600P。在无线电工厂里习惯称配定或600号,振荡线圈使用可调磁芯的以后,改用390~430P固定电容。

网友:
这台收音机肯定是被人修过的,而且改动很大。与空心线圈搭配的,同时代的中周应该是中央4604,非312系列。电源变压器,现在换成是新时代系列热底盘收音机上拆卸来的灯丝变压器,没有高压绕组,只好改成乙电从市电半波整流的热底盘电路了。为了塞进那只超高的灯丝变压器,不得不将机箱后边还锯掉一截。你如果见识过新时代系列热底盘收音机,有相应绝缘措施,防止用户意外接触到任何外露的金属零件而触电。你这个机芯什么都没有,和常规电路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没法上图。为什么其他人可以上,我上不了。版主能否解决一下?谢谢。

换浏览器就可以上图了!推荐谷歌浏览器!我一直用的!

网友:
这个真是老古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请教一下。短波垫整电容器,就是0.006uF那个耦合到振荡线圈的电容器。我发现很多后期机型都没有使用, ...

由于调谐电路与振荡电路的覆盖系数不同,使用等容双联时垫整电容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只有一个波段,使用差容可变双,联垫整电容可以省略,而当中波、短波振荡电路频覆盖系数相同时,可以共用一个垫整电容。参考飞乐265-1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请教一下。短波垫整电容器,就是0.006uF那个耦合到振荡线圈的电容器。我发现很多后期机型都没有使用, ...

。磁棒天线可代替原来线圈。老机器都有垫整电容,最好是云母电容。同步跟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我突然发现这机的可变是650pFx2的。能否串个电容,改成365pFx2的线圈可以用的。

可变电容时间长了,有氧化物或其它杂物会使电容增大,用洗衣粉加超气波清洗机彻底清洗,每个间隙用竹片捅几下烘干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为了小型化。老外的大量串丝机连灯丝电源变压器都没有。这个机器还有个自藕灯丝变压器。

看来楼主对这机机很内行的---------

网友:
这就是自己攒的机子,外壳是晶体管机的,电子管做不到这么紧凑,否则连五寸喇叭都放不下,原变压器估计烧了,应急用低压变压器替代,但底板绝对带电,所以拾音插孔不会直接接地,会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