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瓦雷输出4500w?懂得大神讲讲是真的吗?

楼主(2020-05-04):
  话说某为出了个智能音响,宣传说与某瓦雷合作研发,采用什么双低音技术,没听说过这个牌子,遂百度···吓一跳啊,这货贵得很,并且都是单个卖,最低端的一个都要近九千大洋···更厉害的是,有一款两万多的号称输出4500w,活脱脱的像极了那些山寨随便标几千大瓦的···但是这货卖2万多,且据说是大品牌,不能随便标吧,这到底是咋个情况呢?喇叭铝盆效率极低?

网友A:
说就说出来,不就是华为+帝瓦雷吗!
何必那么神秘。
该机使用了D类功放,所以体积小功率大,额定75W。
4500W是型号,不是额定功率,
不懂别乱传。
慈禧的尿壶买百万,各有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就说出来,不就是华为+帝瓦雷吗!
何必那么神秘。
该机使用了D类功放,所以体积小功率大,额定75W。

不敢写名字,已经被封了一个号了,您了解清楚再下结论啊,可以去店里问下,或者百度下,的的却却的是4500w功率

网友B:
如果真的有那么大功率,恐怕只功放就六七十公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的有那么大功率,恐怕只功放就六七十公斤了,

功放是集成在箱体内部的,也就是散热是靠喇叭带动空气流动进行散热,看拆解视频反正 里面没有散热器,估计也就是瞬间有个大功率,rms功率吧,但是也是大的不科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写名字,已经被封了一个号了,您了解清楚再下结论啊,可以去店里问下,或者百度下,的的却却的是4500 ...

现实版的文字狱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功放是集成在箱体内部的,也就是散热是靠喇叭带动空气流动进行散热,看拆解视频反正 里面没有散热器,估 ...

关键是这货体积还非常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敢写名字,已经被封了一个号了,您了解清楚再下结论啊,可以去店里问下,或者百度下,的的却却的是4500 ...

你这张图,有个很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输出功率可达4500瓦,声音响度可达108dB,4500瓦推什么音箱,才108dB的响度?????????

这明显的自相矛盾。

说明其功率是虚标的,或者是像几十年以前,几节干电池供电的收录机,喇叭上用不干胶贴着输出功率1000瓦的瞬时最大音乐功率一样的嘘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张图,有个很明显,自相矛盾的地方,输出功率可达4500瓦,声音响度可达108dB,4500瓦推什么音箱,才1 ...

是啊,4500w,效率也太低了啊,这图个啥啊,费电也是个宣传噱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写名字,已经被封了一个号了,您了解清楚再下结论啊,可以去店里问下,或者百度下,的的却却的是4500 ...

功率有多种解释:额定功率,音乐功率;峰值音乐功率;
其中峰值音乐功率由于分欧洲和日本标称两个体系,且由于该标准由各厂家自行设定测量方案,所以差异极大。
欧洲一般为额定功率的8-10倍。日本为8-100倍。
该机标称4500w峰值功率,谁能说清那个标准?
说它75W也许小了。估计150-450W吧

网友:
这机器是吹牛用的。就算4500W的峰值功率,也要是峰值电压与峰值电流的乘积。80多为专业工程师潜心研究了十年,厉害了。

网友:
峰值音乐功率吧,大概是实际功率的10倍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