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漏电流怎么测?一般多大正常?

楼主(2020-05-04):
220交流电整流滤波后,串联333K电阻给电容充电,试了电解电容和CBB电容。不知道方法对不对?如果对,怎么根据电流大致判断电容品质?

楼主:
电解电容44uA,CBB  32uA

网友A:
电解电容44uA ?经过老练的电解漏电很小,我遇到过33μ450V的才不到10μA  .CBB  32uA肯定不合格,应该测不出来才对。
不知你用什么方法?正确的方法是把电流表并联上一个常闭接点的大微动开关,接通电路等一会后按下开关读数,不然表头小命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44uA ?经过老练的电解漏电很小,我遇到过33μ450V的才不到10μA  .CBB  32uA肯定不合格,应该测不 ...

描述不清楚

网友:
描述的方法正确,但真没看懂实际连接的电路

网友B:
电容漏电流的测量应该是先充满额定电压,然后再接入电流表

楼主:
我测试的线路就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
眼花打字困难,复制楼主部分内容回复的。
重新回复你:用带有恒流功能的电源串联电流表后给电容充电,前提是先把电流表短路,充电一段时间后再解除短路测电流。充电多长时间按照过渡过程公式自己估算。

网友:
电解电容漏电电流计算标准  1.电容容量越大,测试电流(漏电流)也应相应变大。 国产的铝电解电容器,在额定电压6.3~450V,标称容量10~680μF时,漏电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I≤(KxCxU)/1000公式中:I为漏电流(mA);K为系数(20℃±5℃时,K=O.03);U为额定工作电压(V);C为标称容量(μF)

以上网上找的,仅供参考,老电解电容的包装盒上标着计算公式,我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线路就是这样接线的

你把电容上的电压表去掉,那个表的电流也叠加在电容漏电电流上了,要测电压就移到电流表前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漏电流的测量应该是先充满额定电压,然后再接入电流表

是的,但事先一定要先短路电流表。

网友:
漏电这严重,应该会发热,烧毁才对,或是漏液出现~,因为电容已经变为电阻~,可以用桥式电容表测量容抗值~,只要漏电严重就会破坏容抗~,电容表应该液能测试的出来~

网友:
个人支持12楼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事先一定要先短路电流表。

为什么需要短接电流表?

楼主:
根据9楼提示,我查了一下电容漏电流计算公式,比如我测的这个电解电容400V  82uF,根据公式,一般认为不超过0.03*82*400/1000,也就是不超过0.984mA,是不是有点大啊,我测出来的几十uA你们都觉得太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