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34胆机失败

楼主(2020-05-05):
各位老师早上好:做了一个el34胆机,现在问题是通电声音小的和蚊子一样,查了好久没有发现短路,通电有交流声,晚点上电路图,麻烦老师们看看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抑制栅没接好吧

网友:
自己做,得认真认真再认真。

网友:
你要把电路图和安装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看看,这样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对照着电路图一点点查,没问题再用表测测各管子每个极的电压

网友:
先检查各处电压是不是正确,电源输出,电子管各脚,射极电阻上的。

网友:
有时候可能是小问题,先查下音源没有问题吧?

网友:
对照电路图从后级一步一步往前级排查  应该很简单  祝早日开声

网友:
发点图啊

网友:
搭棚的图片,电路图一起发出来,包括各个点的电压也发出来最好。

网友:
别说EL34胆机,就是更复杂的电子管机器把电路图发上来坛子里也有高手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要认真按电路焊接,认真检查电路。

网友:
接错线或者焊掉线。

楼主:
感谢所有老师的关注中午下班了上电路图

网友:
两个声道同时无声,测量各管阳极和阴极电压,如果都有电压就是音频信号没有进入放大器。用螺丝刀触及电子管栅极听听,如果有较大的声音,重点检查音频信号输入端子的外皮是否与地线(或机壳)连接了?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A:
电路图呢?各个电子管的电压呢???看样子,板子还是套件?叫别人怎么帮你。。这一张图说明不了什么,什么参数也没有,就一张内部图,还没通电的。。。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呢?各个电子管的电压呢???看样子,板子还是套件?叫别人怎么帮你。。这一张图说明不了什么,什么 ...

谢谢老师关注电路图来了,因为上班回复的慢现在只测了阳极的电压335V  其它的电压晚上测量现在在信号输入端用螺丝刀碰触没有杂音

6N9P 6V6GTPP.pdf

网友B:
检查喇叭输出端子看看有没有碰到铁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喇叭输出端子看看有没有碰到铁壳。

谢谢老师,晚上下班了折腾

网友:
用万能表,1、用RX1档,两表笔碰输出接线柱,喇叭应该有较大的响声。如没有,查喇叭和输出牛次级。2、如果1正常,用1支表笔碰输出胆输入栅极,正常情况喇叭应该有较大的交流声,如果无声,查输出胆各零件和电路。3、如果1、2两步正常,按2的方法查前级。

网友:
补充:第1步不通电时进行,第2、3步通电进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电路图来了,因为上班回复的慢现在只测了阳极的电压335V  其它的电压晚上测量现在在信号输入 ...

触及信号输入端子没有杂音、触及电位器中间焊片有吗?电位器开大点,如果还没有杂音、触及EL34的栅极......还没有检查管脚是否搞错了......

网友C:
应该是信号线接地了,或者干脆就接错了吧,。。。

网友:
有些大师先地摊弄好了再装机

网友:
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原来是一个低级错误很简单的错误导致废了很大周折回头一看恨不得打自己一个耳光

网友D:
我一般先摆地摊一个声道,弄响了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信号线接地了,或者干脆就接错了吧,。。。

谢谢老师晚上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先摆地摊一个声道,弄响了再装机。

我现在也没有上螺丝,随时可以拿下来

楼主:
这个管子上写6n3c是不是EL34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管子上写6n3c是不是EL34

这是俄罗斯版的6P3P,也就是6L6,管脚跟EL34相同。

楼主:
继续请老师们帮忙,现在测量阳极335V,阴极电压0V,2脚有10V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俄罗斯版的6P3P,也就是6L6,管脚跟EL34相同。

谢谢海版,现在测量结果阳极电压335V阴极电压0V,正在查看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版,现在测量结果阳极电压335V阴极电压0V,正在查看问题

管脚有接错的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脚有接错的地方吧。

管座是安装pcb的方位安装的

网友A:
阳极335V,阴极0V?电阻阻值不对还是焊接错误?电路图下载下来了还是看不清。。。。。还有,请说明到底是哪个管子的阴极0V,哪个管子的阳极3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335V,阴极0V?电阻阻值不对还是焊接错误?电路图下载下来了还是看不清。。。。。还有,请说明到底是哪 ...

谢谢老师,是el34管子的电压,无良商家现在一问3不知,只能在论坛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是el34管子的电压,无良商家现在一问3不知,只能在论坛求助

功率管,阳极有电压,阴极0V。除了阴极电阻阻值错误,及并联的电容短路,和线路错误,管子损坏,接线错误之外想不到别的了,仔细看电路图,EL34像是自给栅压的推挽电路。而且是两个管子共用一个阴极电阻电容。。。。能不能把电路图上传完整的?

楼主:
重新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上电路图。。。。。。。

还是不行,我现在重新画

网友:
电路图把电源和输出牛部分都画上

网友A:
还有,拔掉一只EL34看看,(输出变压器必须接上,输出变压器输出端用大功率等负载电阻的电阻接上)此时接通高压和灯丝看看有没有阴极电压产生,(如果有,说明这个推挽臂功率部分正常,如果没有,说明不正常,包括线路错误,阴极对地短路,管脚错误,原件错误)然后把这个推挽臂的管子拔下,插到另一臂上,看看有没有阴极电压产生,(有无情况和另一臂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电路图传清晰全,把实际搭棚拍清晰照片,才能帮助你.

好的。。还有个问题我绕输出变压器没有超线性抽头,后来加了2个150欧的电阻在sG和p之间,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拔掉一只EL34看看,(输出变压器必须接上,输出变压器输出端用大功率等负载电阻的电阻接上)此时接通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板子EL34的灯丝是串联的拔了一个管子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