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电源DH1718E-5改装数控(开源)

楼主(2020-05-05):
        现在刚开始,这个帖子估计要写到年末,因为平时工作很忙 自己也干(就)活(是)慢(懒),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一点点做吧,磨磨唧唧的各位见谅。
        早就有做一个好用的电源的想法,这样坏了也能自己修。其他的电源用过固纬GPD4303S,安捷伦E3632A,惠普HP6632A,茂迪PPS1204,老家还有一台30V10A的韩国UVPOWER电源(忘了型号),还挺能折腾的 固纬的其实挺好,但是没有过压和过流保护功能,所以出掉了。菊花的电路比较老旧(AD部分),而且总是坏,半年修了好几回,不是基准部分的电阻,就是电压取样的电阻,再不就是运放挂掉,修好了虽然高兴,但是心累又耽误事,所以也出掉了。HP的那个用料扎实,但占地面积太大,还是从屁股输出,风扇噪音挺大,20V5A的输出也实在没什么优势,也出掉了。现在手头上的二手茂迪,OCP不知道如何设置,而且有个问题,输出电流越大(功率管功耗越大)风扇转速反而越低,打开一看风扇控制部分修过。这部分电路在功率管的板子上,固定在散热器上,拆卸很麻烦,一看就头疼,懒得修。老家那台韩国的也很奇葩,两个环牛输出一样,并联供电,工作正常,但是里面修过,加了一块洞洞板,上面焊了好大一个功率mos管却没有散热片,由于没有电路图,也懒得去分析为什么要这样修,有空也准备出掉。所以综上所述,为了工作顺手,还是设计自己的电源吧。
        这台大华DH1718E-5输出双路32V5A,是前年收的,手来也是坏的,记得是一路电源输出50多伏电压,不可调。检查发现功率管的驱动管BU406击穿短路,换了后就正常了。这台电源工艺和电路一般般,但是用料真的。。。。记得在哪里看过有人说某某电源用料秒杀国产大华,我也是醉了。
        变压器:EI133铁芯,舌宽44.4mm,叠厚80mm,截面积35.5平方厘米,额定功率将近800W,实际电源输出最大320W,这个余量。。。。。主绕组输出5A电流,看下线径(卡尺显示1.50mm):
        功率管:MJ15024,每通道两只并联。
        散热片:每通道大约0.8kg
        怎么样,来来来,让我看看是怎么秒杀的。
        话说这个电源我早有改装的想法,可是一直没空。计划的方案是:保留变压器、功率管、散热片、外壳,其他的统统拆掉。模拟电路参考E3632A,使用STM8,3片,一片驱动面板,另外每个通道一片,相互之间串口通信。AD和DA还没选,应该是16位的吧,电流电压调整精确到mV和mA。基准也用LT1021之类的吧,大致是这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今天把DH1718E-5基本拆了,用了1小时。
        先设计面板,打样的时候设计模拟部分电路。去年为改装这个电源,买的几元钱一块的2.0寸LCD,计划用3块,原来面板的显示窗口有点窄,要扩一下。
        先到这里吧,有空再续。

网友:
大话的电源我有一个单路的,指针表显示电压电流,30v5a的,那叫一个重。只能电压调谐,不能恒流,但是有短路保护。

网友A:
长条形的显示窗口改用24064的单色点阵屏就挺合适的,不用做大的修改。也有类似的OLED屏和VFD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条形的显示窗口改用24064的单色点阵屏就挺合适的,不用做大的修改。也有类似的OLED屏和VFD屏。

单色点阵亮度低。vfd其实考虑过,rav4屏很香。oled也可以。但是这三种价格都高,我现在用的屏,5元一片,闲鱼买的。

网友:
大华这个电源的底子不错,值得折腾一番。

我手头有台的HP6227B 双路25V/2A电源,做工超好,也属于老式的指针表显示结构,跟楼主这电源差不多,使用上不大方便。

有打算简单鼓捣一下,改一路为数字显示的。连数字表头都买回来了,但现在还没找到找到时间。。。。

HP6227B电源可在这里看到图片:

http://diybuy.net/thread-1506386-1-1.html

网友B:
底子还行,也想动手了,不过太不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子还行,也想动手了,不过太不好拆了。

还行吧,里边电线确实乱,最难拆的我觉得还是电位器,不但旋钮帽有小机关,固定螺帽还很难拧,需要很尖的尖嘴钳

楼主:
        最近又是很忙,是真的忙,不是懒 而搞嵌入式设计又不能着急,比如说画的这个主控板子

        给淘宝卖家发了3次,才定下来,每次都跟人家说“呃,等下再开工,我要修改一下板子。。。。。”当时已经23点多,改来改去打扰卖家已经不好意思,自己也有点困。结果最后两个连接顶层和底层接地的过孔挪了位置,忘了刷新敷铜,不过幸好也没什么影响,这样正好,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完美。板子估计快做好了,这周末应该就发货了。
        主控板核心一片STM8S207RB,板子左上角20脚插座接3块小LCD。按照原来面板的开孔,一个自锁按键控制通道输出的开关,每个通道两个旋转编码器EC11,控制电压、电流、OVP、OCP等等,中间1个自锁开关用来转换两通道串联的跟踪模式,原来面板的LED灯接到STM8S207RB上。前面说过主控板和两个通道的控制板使用串口连接,需要隔离,板子上6N137等光耦太大放不下,找了一个TLP2362,速度还挺快,看说明书比6N137还快一些,体积也很小,不知道实际使用速度怎么样,等到货了测试一下。

        在某鱼上淘了两个R变压器,30W,4个65元包邮,还真是便宜,正好能用得上。每个输出双18V 0.35A和24V 0.55A,每通道使用一个R变压器的双18V,给运放以及调整管供电,24V整流后LM2569-3.3降压到3.3V,功率13W,给主控板STM8S207RB和LCD等供电也够了。这样原来变压器的两个10V给两个通道的单片机供电,两个21V继续给两组电压切换的继电器供电,22V继续给散热风扇供电。
        原来变压器的绕组(我这边电压偏低,这个电压测量不一定准确。另外原变压器主绕组7.5V还附带一个低电压绕组,估计是是电压从0V起调用的,但是原机和我改装的电路都没有用这个绕组,所以这里就没画上)

        前面说过原来的面板显示窗口太小,于是扩了一下,用了刚买的775电机夹直径2cm金刚石小锯片,切起来还挺顺手,小锯片在小空间里有种以无厚入有间的感觉 把一切障碍物统统都切掉了。

网友C:
你的思路和我一样!2块可调开关电源板,每路用N76E003,面板用4.3寸彩色文本屏,通道与面板用隔离串口通信,DAC用12或1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思路和我一样!2块可调开关电源板,每路用N76E003,面板用4.3寸彩色文本屏,通道与面板用隔离串口通信 ...

好啊,一起做啊,相互交流

网友D:
这个工程可不小,期待结果

网友C:
3年前做过一台单路,用12864做显示!在数码之家发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年前做过一台单路,用12864做显示!在数码之家发表过

开源的吗?贴子地址发一下我去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程可不小,期待结果

是的,pcb已经做了3块了

网友:
几年前做了一个数控线性电源,不过电压电流都比较小,己经不适应现在了,正在计划双路60V5A的数控电源,目前还在验证低功耗方案。

楼主:
        前面的主控板子还是做出问题来了。。。。。。郁闷,浪费了好几十大洋
        我画PCB一般都是使用手动布线,因为自动布线不熟。这次开始是自动布线,画好电路图,选好封装,结果发现我用的AD9自动布线出现问题,顶层和底层之间的一根布线居然不放置过孔!鼠标放过去还清清楚楚的显示这两根线是一个网络。。。。所以后来还是手动布线了,然后就掉入了坑里。在电路图里选封装的时候,给STM8S207RB选的是一个网上下的STM封装库,选的是TQFP64,本身这没问题,问题是这个STM封装库他有问题,TQFP64实际上是QFP64,直到板子做好了拿到手上我才发现,这个封装怎么这么的大 于是重新又画了板子,今晚就到了,又耽误好几天。本来这种低级失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的原本的习惯是手动布线,缺什么元件直接到以前做好的PCB文件上面直接复制,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用错封装。然后一般我画完板子,发给厂家打样之前,会用打印机打印一下,把主要的陌生的各种元器件都放到纸上面比量一下,然后就这一次因为着急,因为快睡觉了,就偷了一下懒 真是不应该啊
        液晶屏的板子到了,这两天调试了一下。每块板子上放了两个液晶屏的小板子,因为手里一共就10块屏,也只要10块板,这玩意做多了也并无卵用。所以就拼了一下板,弄了几块核心板在上面,避免浪费。
        打开我心爱的小台锯,专切电路板的
        焊好了是这样的
        期间发现有一块屏粘的太歪了,于是揭下来,结果这个屏只是一个薄弱的塑料框加上脆弱的液晶屏,一下子屏就裂了,挂掉了
        用手头的STM8S105K4核心板调试了一下。液晶屏卖家的程序是STM32的,我把它移植到STM8上。话说这种杜邦线真是烂,居然有一根棕色线是不通的。前些天我做一个4*4的矩阵键盘,和板子之间用杜邦线连接,其中就有一根不通,时好时坏,采集出来的键值变来变去,郁闷了半天 什么玩意
        年后在坛里撸了一台二手台式机,然后换了块牙膏厂的二手I5-3570K,速度也没感觉怎么快,倒是各种问题。PS9和PS7两个版本都是各种小问题,一点也不好用。然后STM8S105K4核心板烧录程序时,各种不配合,有时IAR直接能烧录,有时STVP好使,有时二者都不行。只有不断的插拔。。。不断重启软件和核心板。。。换了3种不同的STlink。。。各种折腾,终于能正常显示了
        晚上我换地方,用笔记本写程序,居然发现IAR可以烧写的很爽,一直烧一直爽 原来这个台式机是真的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看看这个布局怎么样,应该可以吧。
        大字是32*72点的,小字是16*32点的。由于占内存比较多,而且并不需要全部的ASCII字符,所以只做了数字0~9、大写字母A~z、以及小数点和摄氏度,这些必须用到的字符。
        闲鱼上买的R变压器早就到了,但是一直没空去测试,但愿是好的吧。坛里撸的10000uF/80V,ELNA的电容也到了,每通道2只。原本这个电源每通道1只6800uF/63V的电容,大小和新买的ELNA一样大,装4只就有点挤。这样把原来的架子反过来装,一面安装两个通道的整流和继电器板子,另一面安装变压器和2只电容,这样应该可以了。话说这个变压器的安装托架是谁设计的??这么大的变压器这么小个托架,螺钉孔还这么靠近线圈,需要分离托架和变压器才拧得上螺母,真是差劲之极!
        计划3D打印个电容的支架,这样的:
        估计要几小时才能打好,今天没空了,有空再打吧。

网友C:
等待看看!这么大电流要做多级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看看!这么大电流要做多级继电器!

没多大电流啊,原来DH1718E5是5A电流,现在看它的变压器7A35V没问题。除了调整管,我反正都是按10A电流设计的,这样DH1718E6也可以用。继电器计划用这个30A的。

楼主(2020-10-17):
        又是好久没来了。以前说过今年年末才能做完,现在看来有点夸张了,可能是明年年末吧。。。。
        数控的板子已经做好了,ADC是MCP3421,DAC是AD1861。调试发现AD1861的线性不错,但是因为没有外部基准,温度系数很大,稍微用手摸一下就要飘千分之一以上,确实没法用。MCP3421本来已经写好程序,却发现包含MCP3421的快递丢了。。。。也找不到,所以直接也换掉这个没有外部基准的ADC了。现在的计划是ADS1220和ADS1213,正在画PCB。
        面板和主控的程序调试差不多了,感觉CPU在控制TFT显示的同时,采集旋转编码器就会有点走神,操作不顺畅,所以整体这一部分还要重做,计划还是专门用一片单片机刷新显示,保证使用的顺畅。
        另外数控部分还有个比较好的创意,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等做好了在展示给大家。

网友(2024-02-21):
静等大作,希望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