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坛大佬,K1路由刷机uboot死机

楼主(2020-05-05):
论坛捡垃圾收了一个K1,发现uboot卡死无法正常启动
度娘谷哥没找到解决方法,也不知道原因,请大佬指点一二!感谢!
看到的现象是:SDRAM容量识别错误,应该是512Mbit,但只识别出64Kb,但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A:
没考虑内存集成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考虑内存集成块坏了

您的意思是建议换DDR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建议换DDR芯片?

假如你动手能力可以及手头有此集成块可以一试
故障需要很多旁证才能判断,网络是无法准确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动手能力可以及手头有此集成块可以一试
故障需要很多旁证才能判断,网络是无法准确判断的。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