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式耳机放大器 6J1 IRF630B 甲类 单端

楼主(2020-05-05):
疫情期间缓慢制作,终于达到可用状态,祝贺长征5B成功发射!

本机使用场效应管和电子管构成电流、电压放大,两级放大均工作在甲类状态。

电路图如下:

制作宗旨:

1.简化放大电路,减少器件使用,特别是有源器件的使用。

2.全模块化设计,所有的电路均采用覆铜板。

3.覆铜板线路优化,减少因布线不良导致干扰。

4.可适用多种电子管和场效应管。

5.适用多种供电电压。

电源电路如下:

楼主:
本机现采用IRF630B及6J1电子管作制作实例。

一、电流放大部分
电流放大部分采用场效应管做甲类单端输出,由于是源极输出,所以是100%负反馈,故失真极小;使用了成熟的电路:

将图中的IRF610改为IRF630B即可,由于需要和电压放大级配合,这里修改一下元件参数,其中:

消振电阻由150R改为120R(可根据实际情况更改,100~200R之间);

输入对地100K取消;

输入衰减电阻4K7改为10K(可根据实际情况更改);

恒流电阻由5R改为10R(电流恒定值为125mA)。

楼主:
二、电压放大部分

电压放大部分采用电子管做单管电压放大输出,采用屏极输出,取消阴极交流通路电容得到一定量的交流负反馈,以减少失真,同时降低放大倍数:

该级将6J1锐截止五极管结为三极管使用,具体为:将帘栅极(6)与屏极(5)相连,由于屏极电压低,故帘栅极可不接分压电阻直接与屏极相连。

输入使用39K对地,以减小输入阻抗,减少感应噪声;

680P对地可视具体情况而定,主要用于衰减高频噪声;

阴极交流电容不接,如增益不足可接上以提高增益;

阴极电阻取470R/2,此时负偏压为0.5V

灯丝电路串100uH电感,分压约0.04V,也可使用感量稍小的,目的是和电容一起组成L型滤波,减少灯丝高频感应噪声,同时因电感的加入是灯丝冲击电流减小(电感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屏极电压输入应用电容退耦;

屏极负载电阻取4K7*2,可在图纸标称电压下适用6J1、6J2、6K4、6K5、6K7,改变为4K7可适用6J3、6J4、6J5(同时调整阴极电阻是负偏压为0.5V)

楼主:
由6J1三极管曲线图可知,当电源电压取57.5V时、屏极负载取9K4时、栅负压取-0.5V时,屏极电压约为35V左右,电流约为2.25mA左右
实际装置后测试,符合标准:

楼主:
三、电源部分

1.电压放大部分的电源:

电压放大部分电源采用普通串联稳压电路,设计输出电压为55V,实际输出为57.5V。

采样管B极接10uF电容使输出纹波直接反馈到采样管;

使用24V稳压管,温度系数为正值,以补偿三极管的负温度系数,提高电压稳定度;

输出接有共模电感,以消除空间耦合干扰;

调整管使用达林顿三极管,以提高调整系数;

2.电流放大部分及电子管灯丝电源:

电流放大部分电源,由于直接使用电流放大器上的L7818作稳压,故只采用整流滤波电源。

主滤波电容加倍容量,同时并接小容量电容以除去高频干扰,并平滑电压;

灯丝电源采用TL431作基准,使用达林顿三极管扩流而成,标称输出6.3V,实际输出6.26V(350mA)

灯丝变压器输出电压不宜过小,否则会使得稳压电压输入输出压差过小而工作于非稳压状态。

楼主:
电流放大将稳压集成块与场效应管、恒流317共用一个散热器、电路板,减小体积

网友:
做过6n11推610,电源是重头戏,散热要做好

网友:
要是组成复合管会更好

楼主:
高压是用了一个通信设备的电源适配器,拆开一看就不是啥好货,将就吧,

标称48V,测试在50mA输出时有65V,做稳压到55V左右挺好

楼主:
高压稳压电源

楼主:
电流放大部分测试,没有一点噪声,开了跟没开一样,S极电压调整到9.6V

楼主:
电压部分测试,噪声极小,但是电子管离散性有点大,不知道是不是管子放久了,手上十几只6J1,上机后栅负压从0.23~0.59都有

楼主:
6J2、6J3、6J4、6K4、6K5挨个上,手上有管子的朋友可以自己试试,总有一款的声音适合你

楼主:
摆位装机,用的是一个设备开关电源的外壳,2mm厚的铝板弯折成型的,还利用了滤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