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找到代替胆机电源滤波电感的代替品:

楼主(2020-05-05):
今天车间里的领导给了我一个正泰电器的20安交流接触器。于是乎一顿大卸八块,把铁芯,线圈卸了下来。这个交流接触器,是车间排风扇的电源控制。昨天下班时,同事随手按了停机按钮,又把启动钥匙关闭了,就回家了。今天早上上班,一看,排风扇依然在工作着。领导愣是说职工临走时没关闭。要扣车间里人们的工资。都觉得纳闷。领导走到控制柜前一看,闭锁钥匙已经关闭了。昨天当班的工人说关闭了,闭锁钥匙还没打开呢!排风扇咋还在工作?领导不说话了。后来检查配电柜,是一个交流接触器,触点烧黏连了。交流接触器,没断开。领导一看交流接触器,又发火了,谁买的电料?正泰电器!我不是说过,关键部位的仪器设备,电器电料一概是进口的。咋出来了正泰电器?车间里为此开会查找。最后结果是车间排风系统是以前的租赁人安装的。也就不了了之。最后发话,配电箱里的电器电料,都换了。拆了两个交流接触器。按钮,指示灯,闭锁钥匙。这些都换成了施耐德的。车间里的领导,把拆下来的交流接触器,给了我。我就对它一顿拆解。我一看触点是紫铜的,根本不是银的。烧得坑坑洼洼。我把线圈和铁芯拆了下来。线圈的直流电阻,为591Ω。我去掉铁芯上的短路环,然后垫了0.1毫米厚的纸,压紧,电感量为9亨。用在胆机的电源滤波电感,非常不错。就是直流电阻稍微有些大591Ω。要是过90毫安的电流,电压降为53伏,有些大了。不过用300伏的阳极电压,经过这个电感后能达到240多伏,电感线圈消耗的工具为5瓦左右。在可接受范围内。正好我有一个高压为300伏的50伏安的电源变压器。300伏的电流是80毫安,灯丝为三组,6.3伏,都是1.5安。做个6N2和6P1X2的小胆机,正好。这个交流接触器线圈,铁芯就这样用了。交流接触器里面也有好东东呀。要是有40安的交流接触器,线圈肯定比这个要大,直流电阻要小。今后要留意一点,交流接触器,里面也有可用的东西呀!

网友A:
滤波电感同样不能用太次的硅钢片,交流成分在经过滤波电感时,高压尖峰被线圈吃进去,存贮在磁芯中,电压低谷时再吐出来,这就要求硅钢片的损耗同样不能太大,面积(以及体积)不能太小,尖峰能量要能吃得进、存得下,需要时才能吐得出,这才是电感优于电阻的原因

吃进的电流储存在铁芯中,吐出的电流更是来自于铁芯,想把滤波做好电感的个头比电源变压器消不了多少,一边大也属正常的,要求稍高的电源甚至滤波电感比电源变压器的个头还大

网友B:
我找了一只老电感镇流器。不知效果好补好。是30瓦的。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
这东西我拆过太多了~~~~~~~~

网友:
噪音,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我觉得这个线圈电流不够。就算是做6P1双声道小胆机、扼流圈线径起码也得0.25以上,看您这个交流接触器线圈体积恐怕到不了0.25mm。

网友C:
再说好的谁让你拆啊

网友:
这线圈线太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感同样不能用太次的硅钢片,交流成分在经过滤波电感时,高压尖峰被线圈吃进去,存贮在磁芯中,电压低 ...

铁芯差了电感量也小了。。。

网友:
60-100A的接触器线圈倒是0.39MM,但这种线圈配这种铁心,哼声大的回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D:
短路环是铝的,那綫包,不排除也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了一只老电感镇流器。不知效果好补好。是30瓦的。

这种镇流器,电感量偏小。载流量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好东西,可去悼短路环后,它有噪音!

铁芯垫纸后,要用环氧树脂胶粘结,应该不会有过大的嗡嗡声。因为滤波电感,通过的大部分是直流,交流成分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环是铝的,那綫包,不排除也是铝的~~~~~~

线圈是纯铜的。我看过了。就是不好测量漆包线的直径,目测也就是0.2毫米的直径。直流电阻为591Ω,通过90毫安的直流,消耗功率为5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好的谁让你拆啊

我的这两个20安的交流接触器,都是淘汰下来的。新的要拆它是不可能的。

网友F:
老日光灯的镇流器用来做滤波电感,谁试过的请说一说。

网友:
还可以比电阻好,只是不怎么好看。

网友:
现在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缩水严重原来的0.25的线都变成0.17了更有甚者用了铝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日光灯的镇流器用来做滤波电感,谁试过的请说一说。

我试过,做小胆机,8W的好用,电感量有2亨左右。目测线有0.2MM左右,电流应该够用。30-40W的镇流器电感量就太小了,才1亨左右。线看不到,估计不会太细。但是如果底盘里能放下做LCLC应该很好。

网友:
在胆机所用的变压器中,滤波电感是最简单的。既然输出牛都可以自制,滤波电感更不在话下。

网友:
你领导厉害,我厂这样的继电器很多都直接丢垃圾桶,有些报废的电柜上还装了好多一排一排的都懒得拆,要送几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日光灯的镇流器用来做滤波电感,谁试过的请说一说。

电子管收音机,交流声大,加了5瓦电感镇流器,和一个电解,效果很好。

网友:
扼流圈随便一个57-66的铁芯对插用0.19-0.21线绕满了就可以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