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我看看这发红的是不是灯丝

楼主(2020-05-06):
我的FU32胆机上次发红,一声道没有声音,自行恢复正常了。今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抓拍到的照片如图。
上面那个亮点应该是灯丝吧?下面发红的是什么?是不是里面的结构发红然后反射到下面的?

网友:
这管子 这样几分钟就挂了。

两种情况,要么就是产生严重的自激,使管子过载 ,要么就是管子本身有问题。

网友A:
是屏极烧红了吧,屏极电流太大了,超过了最大功耗,查下电流多少。这样时间一长管子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屏极烧红了吧,屏极电流太大了,超过了最大功耗,查下电流多少。这样时间一长管子就烧坏了。

请问屏极电流大是不是输出变压器有问题了?

网友:
这样严重的红屏,往往输出变压器有局部击穿短路故障。此时输出变压器会发热,但不像电源变压器那样会冒烟。

网友:
阴极电容短路也会红屏

网友:
不像是红屏,灯丝是亮的,但是总感觉管座中心位置有个红色LED

网友:
只怕楼主的手机SONY传感器的吧,这就是灯丝

网友B:
好像有问题,正常的灯丝没这么亮,你这赶上LED了

楼主:
说LED的,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啊。如果屏流大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LED的,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啊。如果屏流大怎样解决?

测量阴极电阻换算电流,赶紧看看吧。

网友:
正在工作的电路屏流大到一定值时,屏极是发微红的,有时需要再暗背景下方能看到,这时放大器的失真会比较严重。

网友:
赶紧关机。否则管子报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问题,正常的灯丝没这么亮,你这赶上LED了

看一看我的电子管灯丝亮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我的电子管灯丝亮不亮?

这太夸张了,要是没加长曝光,这样亮电子管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太夸张了,要是没加长曝光,这样亮电子管就废了

电子管的灯丝不亮,加长曝光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我的电子管灯丝亮不亮?

你的红   可是有声音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红   可是有声音没有啊

星老是点灯泡玩呢,关键是你的管子亮的正不正常,如果跟平时状况不一样那是需要彻底排查的。建议从整机电源供电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老是点灯泡玩呢,关键是你的管子亮的正不正常,如果跟平时状况不一样那是需要彻底排查的。建议从整机电 ...

不正常。发红的这边没有声音。另一半就正常。这台胆机用的是开关电源,阴极电阻是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看我的电子管灯丝亮不亮?

版主的这个灯丝光影,真漂亮!

好。

楼主:
将这只管子插到另一台FU32推挽机器上一切正常。说明是电路板有问题。超级菜鸟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