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VC PC-W300W收录机维修图纸

楼主(2020-05-06):
我有一台JVC PC-W300W收录机,收音有声,放音时,两边磁带均不走动,坛内高手谁有维修图纸,请发我一份,谢谢。另外,拆卸主机时,两边及下部螺丝均已拧下,前盖已经松动,但前盖始终拿不下来,坛内高手有明白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要卸下后盖和侧面的螺丝才能把前盖和线路板从后壳内拉出,然后在从底版上卸机芯和前盖。要拧下来一把螺丝,完全分离机芯要动烙铁,磁头线太细,飞线多,要多加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卸下后盖和侧面的螺丝才能把前盖和线路板从后壳内拉出,然后在从底版上卸机芯和前盖。要拧下来一把螺丝, ...

感谢指点,按照此方法,己经把前盖拆下来了。再请问老师,有没有此机器的图纸?

网友A:
很复杂的录音机 搞好了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的录音机 搞好了交流一下

现在的故障是:收音正常,但左右放音声音极小,几乎听不到到声音。

网友A:
清洗功能转换开关和录放开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功能转换开关和录放开关试试

用信号干扰法,检查到可变电阻VR104阻值不正常,更换后右边磁带放音正常,但左边磁带音量还是很小。

楼主:
左边放音回路也有个同样的微调电阻(与右边放音回路相同功能,图纸上未绘出),更换后左边磁带放音也正常了。

网友(2023-12-19):
求此机电路图、修理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