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配置的电脑,惠普采用的硬盘比联想寿命长?

楼主(2020-05-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何得出此结论???
使用环境相同?
机器配置完全一样?
硬盘型号完全一样?

一两台对比 还是大范围全部对比?

网友:
硬盘是个蛮玄学的东西,便宜的不见得不好。 几千块企业级的,短期就坏了的我也见过

我的做过维护,量是500台民用PC,和几十台服务器和几台存储系统。

网友:
不能只从个人观察到的下结论
这类结论只有厂方及售后总部才能有此正确信息。

网友:
硬盘寿命还和系统高度相关,部分系统容易硬盘,其他诸如软件、电源也有关系

网友:
我觉得是个案 不能代表这个品牌的整体,虽然我不怎么喜欢联想

网友:
几块硬盘并不能说明问题,搞了多年维护,印象中除了IBM玻璃盘和一些薄盘容易坏,其他基本差不多,当然现在别买叠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两年内换了2次!
就是说,两年内用了三个硬盘

那你这个算是赶上了。 我这500台机器,7*24小时不关机,运行到现在多数都在8年以上,即使如此,坏硬盘的几率也是 3%以下

网友B:
楼主得到这个结论的样本数是多少?再有机器的配置,使用条件是否完全一样?否则无法判断这个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机械硬盘使用一年以上,或者使用时间超过3000小时以上,性能肯定下降,无论怎么重作系统,整个机器的运行速度都和原来不一样了。固态硬盘好像问题不大,我的固态硬盘是三星840EVO和浦科特M6pro,容量都是256g,分别用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得到这个结论的样本数是多少?再有机器的配置,使用条件是否完全一样?否则无法判断这个结论是否具有普 ...

我亲戚的联想换过两次硬盘,第一次还在保修期。我自己的组装电脑这两年是感觉越来越慢,下载的电影看着一卡一卡的,CPU和内存也并未满载,想着买个显卡把集显换掉,但最近因为涨价厉害所以趁5.1整了个台积电的固态硬盘,然后加强全机供电,现在效果杠杠的。。。

网友:
现在的联想和惠普都不自己造硬盘了,能造硬盘的就那么几家。硬盘好不好,全靠运气,和品牌价格没有太大关系。当然,从概率上来讲,企业级盘质量好得多,关键是它售后好,但这都是用钱换来的。

网友:
我说一个可能,惠普用的oem电源比美国良心好一点

网友:
我们机房百把台计算机,实验量很大,三十年里,用过HP,也用过联想,也没有见硬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