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惠普的电源,给大家开开眼界

楼主(2020-05-06):
惠普的打印机开关电源,22v的,之所以拆它是因为设计明显和国内的不一样,值得借鉴,给大家扩展下思路,国内的开关电源基本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图纸都是雷同的互相抄,已经不想拆了。
外观

亮点:
这板子直接省掉了一组变压器线圈,就是国内最常见的给芯片供电那一路
直接用交流电给芯片供电?这样节省了不少成本吧,值得学习。
也验证了我一直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国内的企业连一个电容都要省,为啥开关电源不直接省掉
给芯片供电的副线圈那一路直接用300V出来给芯片供电岂不是节约的更多。
想来想去还是国人设计能力不行,只会互相抄袭,从第一代开关电源就这么一直抄下来了,
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难点:
PWM芯片上面激光刻的2A16639 8A37
找遍google都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看来是动过手脚的

网友:
一样的话题,对美国品牌的评价是值得学习,要是国产恐怕就要骂丧尽天良了吧。

电源不是万花筒,不需要什么新鲜与不新鲜,比就比效率和可靠性、安全性,最起码也要弄个调压器试试高电压时谁先挂吧

网友A:
让大家开开眼?你怕是没有见过大陆生产的好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大家开开眼?你怕是没有见过大陆生产的好电源吧。

我在说设计你要扯做工就没法聊了...大陆做工好的电源多了去了,真正自主设计的有几个...买点好配件谁都会,难的是自主从头设计的电路,你找两个大陆自主设计的开关电源电路出来看看呗,90%的电源拆开都是同一个电路,一个3842用了几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说设计你要扯做工就没法聊了...大陆做工好的电源多了去了,真正自主设计的有几个...买点好配件谁都会 ...

不懂就不要瞎说,井底之蛙还让大家开开眼,你这不搞笑么。

网友B:
楼主,这个电源建议你测一测D7>D8这一路有没有绕组,D5&D6一般是被大家设计时省略了,不是没有这个创意.因为就算有D5&D6一样是220V过来经过大电阻降压给PWM IC启动用.很少电源直接拿220V直接降压做主供电,这里面涉及到能耗的换算.
个人认为这个电源还是我们常见电源方案之列 .中国人的设计灵感并不少,不然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新兴企业和创意行业,世界尖端目前还在欧美日,但我们的发展并不代表永远屈居之下.
真正做过生产企业才知道技术的门道有多艰难,生产中任一环节都有坑等着被克服,我们看着视频一台机器在简单的运转其实要经历多少人的绞尽脑汁,克服重重困阻.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源建议你测一测D7>D8这一路有没有绕组,D5&D6一般是被大家设计时省略了,不是没有这个创意.因为就 ...

嗯,正在研究,你说的也有可能,D5D6启动然后D7D8供电?等有空画画电路图呵呵,可能我见的太少了吧。D5D6是个桥整流,然后高低压中间连了五个275的电阻,把高压低压两边的地连在一起了,这种设计其实我也是头一回见,不知道什么意图,开关电源不是两边地隔离比较好么,国内常见的是加个电容,它除了电容还连了一串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猜错了哈哈,我猜它的芯片供电应该是D5,D6,直接进了芯片的4脚,D5,D6是GS1M的二极管,芯片2A166 ...

看了一下,像是ON的NCP1207A,
D5 D6确与供电有关,D7不用看了,典型反峰电路结构。

至于D8嘛。。。。实在不用说是干什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像是ON的NCP1207A,
D5 D6确与供电有关,D7不用看了,典型反峰电路结构。

牛人啊芯片都能猜出来?晚上来验证一下,看7脚悬空有点像。。

网友:
我是冲标题来的

网友D:
直接用交流电给芯片供电 ------ 可能吗?明明有一个贴片的整流桥(BD1)!

这样节省了不少成本吧,值得学习 ------- 不懂就不要瞎说,井底之蛙还让大家开开眼,你这不搞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人啊芯片都能猜出来?晚上来验证一下,看7脚悬空有点像。。

猜的不一定准,NCP系列的都这德性,较相似,具体是哪个片子不好说,比方说这个1244更像

官网在这你自己看去吧
https://www.onsemi.cn/products/p ... offline-controllers

网友:
想看看电路板的另一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交流电给芯片供电 ------ 可能吗?明明有一个贴片的整流桥(BD1)!

这样节省了不少成本吧,值得学 ...

楼主的意思是不用副边绕组直接用交流整流供电,用交流不代表说交流不用整流.
如果正常副边绕组去掉成本确实能省,但是得解决交流整流供电的效能,现在主打节能和微待机功耗,220V直接降压成20V这里面效能就剩下1/11那还怎么做效能.

网友E:
小玩意连EMI都没有还有什么质量可言,
至于设计架构都是围绕芯片厂家其本结构来设计的,
拆个大的来养养眼

网友:
省组线圈节约成本  不知道直接交流取点  稳定吗?

网友:
这个功率级别,实际还可以更省的,NCP系列里还有集成开关管的型号。供电方式也近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玩意连EMI都没有还有什么质量可言,
至于设计架构都是围绕芯片厂家其本结构来设计的,
拆个大的来养养 ...

“小玩意连EMI都没有还有什么质量可言,” 整流桥前有X电容和共模电感的。
看楼上拿个APC也就算还可以吧,毕竟ACBEL与APC行业有所差异。康舒也是IBM/DELL/HP/等服务器电源主要供应商之一。同时也有模块/HSR基站电源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