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老机芯是国产机吗?求指点

楼主(2020-05-06):
买了个残破老机芯,有点像苏联产品,但电容中周都是国产货,查了下,见识少,沒找到,不知是什么牌子,求指点

楼主:
机芯巨大,有8个大八脚管座

楼主:
中周外观!

楼主:
底板上有扼流圈,波段开关与音调电位器分布两端

楼主:
大喇叭一个,不知是什么牌子,是否钴磁喇叭?

楼主:
2只6V6,1只6SQ7,1只6SK7,1只6SA7都是电工牌。1只6SL7,英国宝马。1只6E5,VEB牌

楼主:
2大2小,4只旋钮。

楼主:
猫眼标识...

楼主:
再来一张。整个机芯估计少个5Z4P之类整流管。机芯与苏联波罗地海四波段机类似,但多出一个6SL7和6V6,电路上有残缺,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算上猫眼,有九个电子管。机芯上有个管座有点布置太局促而且突出在底板上,感觉像是后面加上去地。

网友A:
看看双联可变电容器,上面的商标。国产机子没见过,用外国产的双联。

网友B:
如果是214 中周,基本可以断定是老大哥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双联可变电容器,上面的商标。国产机子没见过,用外国产的双联。

没看到商标,应该是国产机,但不知道什么牌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美国鸡鸡。从电源变压器开始恢复,一个管子接一个管子插上,很好修复

应该不是,电容是国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14 中周,基本可以断定是老大哥的产品

有点像苏联电路结构+美欧式管子+中国元件的混血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14 中周,基本可以断定是老大哥的产品

或者是否为试制机芯?

网友D:
如果两个6V6确认是原机的,那它应该就是推挽机值得彻底恢复,尤其是变压器都在是好消息。建议把所有器件剥离底板然后从底板开始修旧复新,在剥离元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得到原机电路图,这样就搞好一个大工程。

网友:
利用废旧地盘DIY的

网友E:
从外表看是厂机,但是经过很多上家而且多是玩家的加加减减成了現在这个樣子,像推挽机,好机,值得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外表看是厂机,但是经过很多上家而且多是玩家的加加减减成了現在这个樣子,像推挽机,好机,值得一玩.

初步判断是老大哥的机子,后面的多个玩家多次操刀做了多次整容手术,搞得洋不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外表看是厂机,但是经过很多上家而且多是玩家的加加减减成了現在这个樣子,像推挽机,好机,值得一玩.

应该有玩家改过,有个管座明显后加地,但应该是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个6V6确认是原机的,那它应该就是推挽机值得彻底恢复,尤其是变压器都在是好消息。建议把所有器件剥 ...

初步打算也是您说的法子,只有一个难点不的搞,想把底台重新电镀,小地方附近找不到加工地。

网友F:
有点像汉口出的上海牌,这个早期是八角带猫眼,不过2个6v6到时没见过

网友G:
两个6V6作推挽的九管机,以前在东德有过,提供一电路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6V6作推挽的九管机,以前在东德有过,提供一电路做参考。

好图,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像汉口出的上海牌,这个早期是八角带猫眼,不过2个6v6到时没见过

是吗?不知这上海牌是几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6V6作推挽的九管机,以前在东德有过,提供一电路做参考。

经过疏理,机子应该是8灯机,6SA7本振混频,6sk7中放,6SQ7检波+倒相,6SL7推动,6v6推挽放大,5Z4P整流,6E5猫眼。

楼主:
准备全部拆除重装,这是电感线圈。

楼主:
电源简图。

楼主:
拆除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