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0-05-07):
手里有78的铁芯,22X46,还有0.16的线,想做6V6单端,求大家帮助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
初级0.19线绕0-700匝四层,次级0.47线绕0-86-120匝三层夹在初级之间,利用手头的0.16的也可以

楼主:
谢谢,火星计划

网友:
您这个铁芯属于“大窗口”的铁芯,0.16线、初级可以多绕些。
初级5K绕3800匝;次级0.8线绕116+48匝4+8Ω。
初级直流电阻约450Ω。
其实最好还是加大初级线径,0.16线有点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