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成本制作点焊机。

楼主(2020-05-07):
微波炉变压器收购站拆机5元,拆掉次级线圈,其他材料免费。装在电脑电源盒里正好,12v直流继电器控制主变压器,手柄装有自复式按钮控制继电器,免脚踏开关,使用方便。探针是拆的交流接触器铜片,角磨机磨尖。用镍片焊接18650,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W铝线变压器,副边线径太细了,点焊电流有限。

以前是25平方的,3圈,电流太大,就是钢锯条也能焊在一起,后来我拆成2圈正好,就是太粗,不好接手柄,后来换成细的,还是3圈,电流正好。

网友B:
这么简单?难道只是手指在按钮上按一下/继电器吸合一下就点焊上了吗?

网友:
看看,做的不错。其他不说了。

网友A:
800W铝线变压器,副边线径太细了,点焊电流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0W铝线变压器,副边线径太细了,点焊电流有限。

架不住焊接时间长呀,楼主应该上个焊点图片

网友C:
可以焊接多厚的镍片?镀镍的还是纯镍的?发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难道只是手指在按钮上按一下/继电器吸合一下就点焊上了吗?

对,0.5秒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3圈最多3V电压。25平方的不是电流太大,是焊接时间长了,才能焊在一起。几年前做过三个,900W铜线,50平方4圈,电压3.9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圈最多3V电压。25平方的不是电流太大,是焊接时间长了,才能焊在一起。几年前做过三个,900W铜线,50平方4 ...

那样电流太大,我的实验是25平方2圈正好,要是3圈钢锯条2根焊在一起都挺轻松,这样镍片都瞬间发红了,用细线能提高一点电源内阻,电流也稳定一点。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5元一个?这也头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变压器5元一个?这也头便宜了

确实不贵,收购站回收的微波炉4毛一斤,我给他拆下来,他也省人工费。

网友E:
楼主上个电路图,刚好我也有一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个电路图,刚好我也有一个变压器

12v电源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主变初级,按钮控制继电器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电源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主变初级,按钮控制继电器线圈。

那很简单哦

网友:
次级线圈是多大平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焊接多厚的镍片?镀镍的还是纯镍的?发热不?

漂亮。。。

网友:
够实惠,实用可能有所不便。

网友:
简单实用玩电池必备,有时间做个玩玩。

楼主(2020-08-28):
派上用场了。。。

楼主:
前几天又去了一趟,老板5元不卖了,说是有个收电器的人去的频繁,他给的价格高。

网友:
买的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又去了一趟,老板5元不卖了,说是有个收电器的人去的频繁,他给的价格高。

5块钱一个算是捡了宝了,我们这里废铁收着都一块钱一斤了,铜线变压器老板一般都要5元一斤,

网友F(2022-02-13):
请问图片上的黄色的细线次级最终用的是多少平方的线啊?手头上正好有微波炉变压器想弄一个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图片上的黄色的细线次级最终用的是多少平方的线啊?手头上正好有微波炉变压器想弄一个点电池。

这是电焊机焊把线劈下来做的,大概直径5mm吧,最好用再粗的线,电流很大,我的线几秒钟就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焊机焊把线劈下来做的,大概直径5mm吧,最好用再粗的线,电流很大,我的线几秒钟就热了。

好的,知道了。感谢楼主热心回复。

网友:
也想试一试,但完全不懂

网友:
这种微波炉变压器有两个,想做一个能焊接0,5厚铁皮的点焊机,不知是否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