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里面的载波通信模组用3361接收,要是谁利用过,应该挺好!

楼主(2020-05-07):
由3361做一次变频,可能相当于数字接收机

网友A:
这东西害人不浅,我们的中波收音机听到的刺啦刺啦声就是它的杰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害人不浅,我们的中波收音机听到的刺啦刺啦声就是它的杰作。

怎么会?波形有问题吧。

网友:
我们这里水表,煤气表都是“远传”的,没见水管线/煤气管线有天线之类的装置,可能也是靠电表中的载波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