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龙avr 1200g 无输出

楼主(2020-05-07):
萌新一枚,最近获得:天龙avr 1200g  和BOSE 501 的音箱,接好后没声音

我的接线图是这样的,链接的是BOSE的501主音箱。这样接对吗?

这样接了之后,我按面板前面的 speak A B 或者都按下,也没声音

功放开机指示灯能亮、切换模式等,继电器能吸合,但是接音箱没用声音。
看帖子,说可以用功率计测试,接上后一直在40w左右(音量开到最大也如此)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模式(220v档)只有0.1-0.2V左右

这个。。。是不是就是功放坏了

网友:
音源选择的正确吗?小日的东西很皮实的

楼主:
另外,音箱应该是好的。
我用1.5v干电池连接,有卡拉卡拉的声音

楼主:
万用表量的是主音箱的输出端

网友:
先查查继电器吸合后功放输出是否接通输出的接线柱,也就是查一下继电器的接点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中点电压正常再接音箱,别把音箱烧了就只能哭了

网友:
你听到继电器吸合声,很多时是假象,响后会退回离开的.你必须象上两贴师傅说的,开机后;

1  ;  测量0..1--0.25欧电阻是否与接喇叭的红色线柱确实0欧接通

2  ;  测量两声道0.1-0.25欧电阻对地电压是否高于0.16V.否则机子要修理才能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