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上的CTS-5变压器

楼主(2020-05-07):
变压器铁芯尺寸是125*105*60的,好像没有5伏绕组,有4组3.15-0-3.15,高压绕组有320伏和400伏的,这变压器能用来做6n3推6p3p单端吗?性能怎么样?

网友A:
电感输入滤波,串足够大的电阻滤波等等,只要想干就动手呗,滤波效果更好,无非是多耗一点电而已

网友B:
高压太高,恐怕不太合适。做推挽到是很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太高,恐怕不太合适。做推挽到是很可以的。

320伏,太高了吗

楼主:
没见过这种尺寸的变压器

网友C:
当然可以啦,功率余量很大不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输入滤波,串足够大的电阻滤波等等,只要想干就动手呗,滤波效果更好,无非是多耗一点电而已

用该变压器的320v高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啦,功率余量很大不会发热

用他的320v高压可以做6p3p吧?

网友:
可以用的  就是5V组需要自己改下 或是用晶体管整流

网友D:
如果用5Z3P整流,可以用6·3V绕组桥式整流后正好5V,给5Z3p灯丝。

网友:
有320V高压绕组
可以做FU19并管推挽。

网友A:
偏高一点,用电感输入加一级电阻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5Z3P整流,可以用6·3V绕组桥式整流后正好5V,给5Z3p灯丝。

用二极管整流后加到5z3p灯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高一点,用电感输入加一级电阻滤波吧

高压多少合适?要串联电感再串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他的320v高压可以做6p3p吧?

这要看电流多大,如果200MA当然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多少合适?要串联电感再串电阻吗

整流后直接进扼流圈,扼流圈出来再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直接进扼流圈,扼流圈出来再接电容

感谢老师,明白了

网友:
整流用6n5p,不用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