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绝缘纸问题

楼主(2020-05-07):
老师们输出变压器组间的绝缘纸用绕空调铜管的胶带可行不?绕3层

网友:
如果功率有足够富裕(变压器使用过程不发热)勉强可以。不推荐

网友:
因它受热收缩使用它不如普通很薄的纸。

网友:
输出牛几乎不会发热的,用电缆纸或是电容纸都不错也有牛皮纸也可以

网友:
最好别用它,受热变形反而起到反作用,况且不说侵漆烘干的热度,还不如不加为好。

网友:
也太后了点。

网友:
过去一般用电容纸或描图用的硫酸纸。初次级间用橄榄纸。现在可以用聚酯薄膜或用汽车玻璃装饰膜后边的塑料贴纸很不错

网友A:
你要是从绝缘的角度考虑现在 绝缘纸在变压器中的作用,那就走错方向了。
如果只论绝缘,现在的漆包线,不用任何附加绝缘材料,都能满足要求。
输出变压器中的绝缘纸,主要作用是 减小分布电容,其次是支持绕组。

网友:
玛拉胶带呢?有用过的么?

网友:
海版主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用手工宣纸、最薄的蝉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从绝缘的角度考虑现在 绝缘纸在变压器中的作用,那就走错方向了。
如果只论绝缘,现在的漆包线,不 ...

看了坛里有篇关于绝缘纸的选择文章,说组间绝缘要用0.12的绝缘纸3层,不低于于0.36,不知道该选什么绝缘纸,请老师指导一下,哪类纸分布电容小

网友B:
以前漆包线强度低,绝缘差,只好采用层间组间垫纸,也有利于排线工整,特别是对电源变压器,窗口有限就采用薄薄的如电容纸,刻钢版的蜡纸等。现在漆包线材质与工艺不同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于输出变压器组间可以采用2—3层牛皮纸,因为电容量与极间距离成反比可以厚些。牛皮纸可以从文件袋,档案袋或者到文具店邮局等处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漆包线强度低,绝缘差,只好采用层间组间垫纸,也有利于排线工整,特别是对电源变压器,窗口有限就采用 ...

谢谢老师,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从绝缘的角度考虑现在 绝缘纸在变压器中的作用,那就走错方向了。
如果只论绝缘,现在的漆包线,不 ...

还有一个介质损耗问题,拜读过版主一个关于侵漆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我绕输出变压器层间用的是“临摹纸”,网上有售、A4大小100张6~7元、还包邮。厚度约0.02mm。
需要注意:它有“横竖区别”、需要用对了。如果用错了(横着用)用力拉容易断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介质损耗问题,拜读过版主一个关于侵漆的帖子,受益匪浅

只要是输出牛浸漆,无论名气多大,吹得多么天花乱坠, 都坚决断舍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漆包线强度低,绝缘差,只好采用层间组间垫纸,也有利于排线工整,特别是对电源变压器,窗口有限就采用 ...

于版是正確的,但绕组之间绝缘層增厚的话也会使漏磁增加。找个平衡可不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输出牛浸漆,无论名气多大,吹得多么天花乱坠, 都坚决断舍离。

版主,我想请教石蜡如何熔化,要隔水加热吗?浸泡石蜡时要抽真空吗?如果不抽真空要泡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我想请教石蜡如何熔化,要隔水加热吗?浸泡石蜡时要抽真空吗?如果不抽真空要泡多长时间?

你想的太多了。
且说不用隔水加热,
你就是真隔水,那水蒸气落到石蜡容器里不更坏了吗。
就找个不用的 不锈钢 茶缸子,大号的,盛石蜡就行。最好是用可调温的电炉子,天然气灶次之。
会煎汤药,就会弄这个。
你又不开工厂,弄抽真空,不嫌麻烦??

泡一会,到气泡小了,接近没有气泡就行。

先开中火,让石蜡正常融化;再改小火,保持石蜡是液体状态(80~90度)左右就行,别让它沸腾了,线包煮时间太长就容易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的太多了。
且说不用隔水加热,
你就是真隔水,那水蒸气落到石蜡容器里不更坏了吗。

明白,谢谢了。

网友:
俺20岁左右手边缺乏材料,用油印刻板那种腊纸做过层间绝缘纸,铁芯是阻流器铁芯(应该与电源牛接近):后来作为输出牛、作为电源变压器都用过。真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