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a1019芯片的收音机,

楼主(2020-05-08):
如何用简单办法加大输出功率?要用来推大喇叭。。。

网友:
外接275瓦胆机805功放,声音排山倒海!

网友:
CXA1019一经出现,就掠夺了分立便携收音机的大片领地,之后的蜈蚣ic块主要是简化外围,特别是对低工作电压低功耗节能做了不少努力,如果仔细调试,不管1019还1069都可以达到满意的收听效果

网友:
这个,只能另外加功放了,这个最大才1W。

网友A:
老兄,这个ic属于比较烂的,FM一有到强台,整个波段都有这个台

网友:
CXA1019大块的收音和听感效果都还不错吧。

网友:
CXA1019收音效果不错,力压群雄。我有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个ic属于比较烂的,FM一有到强台,整个波段都有这个台

CXA1019很不错的。你的收音机有故障,调谐电容断路或陶瓷滤波器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XA1019很不错的。你的收音机有故障,调谐电容断路或陶瓷滤波器不良。

初中的时候也是老叫到不该存在的频率里的台,这个印象相当深刻的,好象当年自己做的调频无线话筒(9018单管)也到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中的时候也是老叫到不该存在的频率里的台,这个印象相当深刻的,好象当年自己做的调频无线话筒(9018单 ...

这个cxa1019如果接电源接错了正负极的话会烧掉,可以短路哪个脚就可以听fm的,不过很小声。忘记了哪个脚了,当时还有记录想发表的呢?

网友:
加一片数字功放小版 ,例如PAM8403。一元解决问题。

网友:
索尼1191M效果如何

网友:
CXA1019很多收音机都有用了

网友:
8002  8403有干扰,至少我收音机短波收到8403电脑功放模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