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6n3推6p3p单端,有些问题不懂

楼主(2020-05-08):
我是小白,只能看电路图按照电路图制作,没有创造能力,首先是不明白单端和推免的区别,哪个简单?有个电源牛高压组320伏能做单端吗(铁芯125*105*60mm)?输出变压器用海河版主的3夹3绕(初级2400匝0.25漆包线;次级116匝,83匝,0.5漆包线)。

网友:
电源足够单端是用了  推挽也可以用  单端更简单一些

网友A:
没有一定基础,就先从单端开始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定基础,就先从单端开始做吧。

老师推荐个单端电路图

网友:
只要按照管子型号找到标准电路,把前级耦合到功率输出级,把输出变压器接好就是整机电路。

网友:
如果连单端和推挽的区别都搞不清楚,建议还是先读几本无线电基础书籍,绝对有用。

网友:
单端简单一些管子基本不用配对但是效率低输出功率小声音不够全面,推挽的瞬态和动态都很好声音全面失真低但是调整相对麻烦一些

网友:
从电路上说,肯定是单端比推挽简单了。

单端好比一个人 带娃, 吃喝拉撒,全都一个人照顾。
推挽好比两口子带娃,两个人协调完成一件事。

网友:
先做白版的“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吧,帖里面有白版的详细设计方案、原理解释,是很好学习的起步。关键零件易找、便宜,声音好。就是功率小点,适合近距离聆听。

网友:
单端简单,好上手。白版的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胆功放,正在学。从头看看帖子再下手,挺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