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对美国1930年代收音机感兴趣?发现一本好书

楼主(2020-05-08):
发现一本关于美国1931-1932年RCA Victor牌子收音机修理手册。里面有很多关于早期收音机,超外差,中频用175Khz那种。变频管用24号,在用27号做震荡管。对早期线路图感兴趣的可以做参考或者用后期电子管复制看看线路图效果如何。不知道中国国内能不能打开。

连接:

https://www.americanradiohistory ... hMos1Z7E_FZgkzqFD6E

网友:
先多谢
这种网址有时候不同地方会有能打开或不能打开

网友:
一个老掉牙的管子,质次价高。

网友:
链接不能打开,可能要FQ!

网友:
境外的网站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但是下载的文件基本都是空白页,只有几页有图片可是没意义。整本PDF没有任何英文文字。

我尝试可以打开有图片和英文字。你试试用谷歌chrome打开看看。  一些简便pdf 游览器不能完整的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但是下载的文件基本都是空白页,只有几页有图片可是没意义。整本PDF没有任何英文文字。

我用火狐可以在线看见图片和文字。

网友:
1930年的东西,我是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火狐可以在线看见图片和文字。

       浏览器的问题,而是这里的宽带互联网就是被屏蔽的大局域网。谷歌多年就不行了只有谷歌翻译还能用,以前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开始还能够链接香港谷歌对大陆的服务器(不是香港谷歌),前年用雅虎还可以,去年就不能用了。以前能用的维基百科汉语版,也早已不能用了,国内音响中国也有条件使用。
    您给的网站链接:
Opera浏览器(非IE,雷同火狐)显示
世界之窗浏览器(IE内核)显示

百度云可以下载PDF共279页,除了封皮外,基本都是空白没有一个英文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的问题,而是这里的宽带互联网就是被屏蔽的大局域网。谷歌多年就不行了只有谷歌翻译还能 ...

可能你要试试其他pdf 软件。一些简便的软件我试过打开看不到一些图像模糊。 或者你有最新的pdf reader 比较新的pdf 软件应该可以看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浏览器的问题,而是这里的宽带互联网就是被屏蔽的大局域网。谷歌多年就不行了只有谷歌翻译还能 ...

你可以这样打开,下载pdf,然后用火狐或者谷歌chrome打开pdf。  也可以用其他比较新的软件打开pdf档案。应该可以看到了

网友B:
好资料,很老了,那个年代五极管还没诞生 刚刚发明的四极管是高频运用的高级货,现在这些数字编号的古典管子在国内基本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资料,很老了,那个年代五极管还没诞生 刚刚发明的四极管是高频运用的高级货,现在这些数字编号的古 ...

这些是早期美国民用管,1920年开始开放给民用。我之前很喜欢那个灯泡形状,在EBay买了几个。 不过那些老线路如果喜欢也可以用现代的管去试装看看怀旧,比如6C1还是6N1管代替27号管等等。我有这样的想法做一个迷你复古20年代收音机看看,感觉蛮不错。里面的变频好像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都放靠近利用差拍来得到变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但是下载的文件基本都是空白页,只有几页有图片可是没意义。整本PDF没有任何英文文字。

有文字, 一切正常显示

网友D:
americanradiohistory这个网站,对于想研究无线电技术、电子管技术早期历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网站,它搜集了很多美国从电子管诞生的那个年代一直到1970,80年代出版的各种无线电杂志,还有其他资料书刊。对这个技术史研究意义重大。过去,蒙一位Y字开头版主的指引,我经常去看它上面的内容。并下载过一套未必完全的美国收音机电路图集电子书。后来忙起来也就把它忘了。最后去登录应该是2018年左右。现在被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当然,想浏览它,必须有一定的无线电英语的底子。要不然,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如果一个人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不但不了解祖国的无线电历史。外壳打着汉字的中频变压器,都能凭空想象为苏联“老大哥”的。甚至连电子管技术的早期,曾经使用过2.5V灯丝电压的电子管。啊,这都不知道。而且又不懂英语。那我觉得这个网站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以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文字, 一切正常显示

谢谢提示! 我的云存储显示正常,还是PDF阅读器的问题,由福昕PDF阅读器换成了阿道比的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mericanradiohistory这个网站,对于想研究无线电技术、电子管技术早期历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网站,它 ...

其实花生管在三十年代已有、不同的只是有个铜管座,你找張铝泊贴上现代花生管就可充。

网友F:
老四极管,当三极管用,极易自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是早期美国民用管,1920年开始开放给民用。我之前很喜欢那个灯泡形状,在EBay买了几个。 不过那些老 ...

嗯,jun用基本是VT标的,现在数字管很珍贵,一般舍不得轻易用,用现代管代替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效果还会更好,只是外形不那么古朴了,27号的μ只有9,个位数的,要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是垃圾 ,但是它的外观真的好看,我喜欢 ,做机器玩用6C5P代用好了,24号四极管,用同样有帽子的6B8代用,低放功放早期UV202,45号,稍后期一般用75号,41,42,47号,正好对应6G2P和6P6P,这样一台完整的机就出来了,现代管增益高,还可以省去那一大堆耦合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ericanradiohistory这个网站,对于想研究无线电技术、电子管技术早期历史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网站,它 ...

超外差技术是 EH amstrong 在1919年发明的,我看了这些早期线路大概有一个启发他是怎么发现变频的。我们那中波收音机要接收短波6Mhz只要加入差拍5Mhz震荡就可以把中波收音机接收短波了。 在早期的超外差线路里可以看见这样的做法就是把震荡线圈和天线线圈放的靠近产生差拍。让我明白用两管三极管也可以这样简单的做出变频。 现在的超外差很多有七极管管座,反而早期的收音机可能技术没有那么成熟才有各自各样的创新做法。我认为研究早期收音机技术蛮有趣的可以更加了解收音机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早期收音机除了外观是艺术品,线路的设计也是另一种技术上的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四极管,当三极管用,极易自激

其实三极管会自激是因为 寄生电容Cag。所以早期收音机有用中和电容来让放大器问题。 在书本里线路里可以看见。四极管ca-g很小基本上和五极管一样了。不过有中和电容的中放试过吗?我本人还没有试过虽然知道效率不必五极管好,还是蛮好奇效果怎么样等等。。好像 功率管发明了五极管效率灵敏度比三极管好。不过后来人们也是发现三极管的失真低声音比五极管好。 也说不一定 三极管加中和电容有他自己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jun用基本是VT标的,现在数字管很珍贵,一般舍不得轻易用,用现代管代替的话肯定是没问题的,效果还 ...

早期的电子管很有艺术外观。尤其是茄子型灯泡型那种。我在视频发现为什么后期都变成ST性质是因为要解决麦克风效应。当变ST玻璃,上面可以加云母固定内芯。 低mu虽然对电压放大能力低,不过可以导电流相对比较大。不容易载止。我也想过把27号做廉价低功率输出功率管。 早期的电子管很多效率比较低是Gm互导低的关系。我记得在月刊上看到有一个图表对比 中频管的互导 ,好像6D6 只有1.6mA/V 和6BD6相似 。6BA6就比较高4.4mA/V 和 6K4相似。 记得电视机的 6EH7 6EJ7 更加高。UY-224 ,UY-235那些比6D6还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花生管在三十年代已有、不同的只是有个铜管座,你找張铝泊贴上现代花生管就可充。

最早期的7脚小管我看过的是9001 9002 9003 那个系列的应该是40年代的管。和6J1很相似。这些管来时橡实管 954 后来1943年美国把954改成7脚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外差技术是 EH amstrong 在1919年发明的,我看了这些早期线路大概有一个启发他是怎么发现变频的。我们 ...

你讲的这些,实质上是本地振荡器产生的本地振荡讯号。如何送入混频管的问题。一般现代的独立本振式超外差线路,本地振荡讯号可以用电容耦合,送入混频管栅极。早期收音机使用两个线圈管的互感耦合,原理上说应该是可行的。电子管等非线性器件,才是产生差拍的关键。而不在于本地振荡讯号具体的注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讲的这些,实质上是本地振荡器产生的本地振荡讯号。如何送入混频管的问题。一般现代的独立本振式超外差 ...

是的。我看过FM是用电容输入本地震荡。不过把线圈全部绕在一起,我只在老收音机看过。 只要非线性就可以变频了二极管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是蛮喜欢那个复古的味道。 用一个大纸管绕天线线圈和震荡线圈在一起。。

网友:
电子管三极管在音频放大有特有的优势,在中高频极易自激。在晶体管的中频放大的pnp锗管就有中和电容,抵消自激

网友:
不懂英语,下载也只能看看图片。

网友A:
"音响中国全球电子管资料数据库"又被屏蔽了。何时解冻不好说。好在有“胆艺轩全球电子管资料数据库”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响中国全球电子管资料数据库"又被屏蔽了。何时解冻不好说。好在有“胆艺轩全球电子管资料数据库”可查。

我一般都是去我朋友网页查电子管资料。

荷兰伺服
https://frank.pocnet.net/

中国伺服
http://tubes.tubeampdesign.com/index.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都是去我朋友网页查电子管资料。

荷兰伺服

谢谢!不错都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