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板子后 无奈当前管子价格太高了

楼主(2020-05-08):
无聊在家 做了两块板子的5f2 Marshall 18w的板子 无奈当前的国产管价格 相对去年直逼进口管 可能是因为时间的沉淀国货在仓库发生了质的变化
既然这样 你们给我滚去仓库渡劫飞升吧 2333333

网友A:
不知选什么管子,把楼主吓住了。楼主只是接了一点电容电阻,大工程不知在哪里,亮出来再评价。

网友:
直接用6n2 6p6p做吧,5f2 是fend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选什么管子,把楼主吓住了。楼主只是接了一点电容电阻,大工程不知在哪里,亮出来再评价。

疫情期间不能回校 机壳 变压器都在学校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nder 5f2A我去年也做了一个,你完全可以用国产管子代替,整流用5Z2P,前级用6N2或者6N3或者6N4都可以,后 ...

用的晶体管整流 变压器是250ac输出 手头正好有各点的电压实测参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nder 5f2A我去年也做了一个,你完全可以用国产管子代替,整流用5Z2P,前级用6N2或者6N3或者6N4都可以,后 ...

变压器其实用的是。 Wangs vt5 和vt15的两套变压器 无奈两个机器都有问题 比较电路后 发现这两款是基于5f2 和 marshall 18w 来制作的。所以现在就直接搭棚了 原wangs vt15的故障是灯丝整流管r201击穿 导致 pcb板 烧穿了 飞线是在看不下去 才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极管整流,那你的滤波电容容量太小了,要换大容量

好的
换用100uf的可以吗

网友:
可行性分析都没做过就敢碰?厉害!

网友:
管子的价格占据整机的比例并不大一般不会超过20%,真正耗资大的是套牛,管子和阻容加起来也不可能超过套牛的成本

网友:
火大的话经典,套牛材料不说,单费工时这一项,大家都懂的

网友:
板子做的漂亮

网友:
好不容易做好的,干嘛不用。
管子再贵也没到天价啊,也是玩玩,一次性消费用很久。
...新管子确实天价,不过众多老管子还是可以玩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