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0-05-08):
电子管调频收音机88——108MHz,其中88——96MHz也能收到台,但是声音小,96——108MHz收台声音大。有哪些可能原因?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
接收频段低端统调不良。
本机振荡电压偏低。

楼主:
谢谢,可是该怎么调整啊?

网友:
天线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LC谐振电路的Q值与L/C比值有关,当L固定,C可变时,频率高端Q值大于频率低端Q值,因此高端灵敏度大于低端。当C固定,采用调感电路时,低端Q值大于高端Q值。

网友A:
本振电平高低端差上4-5分贝,基本不影响混频增益,这点不必纠结。对于调容的机器,低端增益不如高端是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国产四联做的输入不调谐的高频头。有时会出现108MHz获得20多分贝增益,而92、93、94MHz开始,随着接收频率的下调。增益显著下降,到87MHz时增益只有11-12分贝,这点白版从理论根源上已经说清楚了。解决方法:我认为,高放管输出端到电源的高频扼流圈的电感值尽量加大,厂机图纸一般标注3.3uH,可以算出感抗在百兆也就是2K左右在87MHz就更低了,因此在电路不自激的情况下,合理的尽量加大电感值,会提升一些低端增益。或者把高放输出的谐振电感直接接入高放输出到电源的通路,此电感与空气连谐振后呈现高阻抗,这样低端增益提升最明显,会上升7-8个分贝,与高端增益基本相当。通频带内的整体增益就比较均衡了。同时要注意观察高放通路不能自激。再有就是高放如果采用了栅地放大电路,阴极对地的1uH电感改为可调式电感,在调试过程中增益改善明显。

楼主:
谢谢老师,讲得很详细,我一下看不太懂,得多想想

网友B(2020-06-09):
引用 网友A:
本振电平高低端差上4-5分贝,基本不影响混频增益,这点不必纠结。对于调容的机器,低端增益不如高端是常见 ...

学习了。您能发一份调谐高放的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您能发一份调谐高放的电路图吗?谢谢

给你推荐一个相对简易成功率高的“唱响机”的图纸,这个机器的高频头部分我做过(使用的是150V电源供电,两只6N3,工作电流22mA)。使用国产6N3的时候87兆处增益15分贝,108兆增益20分贝,换用苏联的6H3可以整体提升3分贝(参数要重调,苏联管同等增益需要的屏流低,我手头的管子尾缀是E和EB的增益基本没区别)。对于这样类似电路模式的双灯机制作有几个要点:1.高放和混频尽可能的使用一个管子。主要是为了减小引线的分布参数,这点在使用电路板做机器的时候很重要,如果必须分开这两个部分,可以使用飞线跨接来提升传输阻抗、降低分布电容。2.增加本振和混频之间的耦合电容值。调容机器频率低端增益低,除了谐振电感值低以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本振信号被高放输出回路的调谐电容“吃”的太多了,降低了送入混频管的电平,影响混频增益。所以应当增大耦合电容值以提高送入混频管的电平值,但也不能加大太多一般2.2P为合适,太大了两个回路相互牵连明显,调高放回路本振频率也会有些变化。3.增加垫整电容。在高放输出谐振回路增加垫整电容后,谐振电感值可以加大,对于87兆等低端频段很有帮助,同时由于谐振回路总体电容显著减小,本振送入混频的电平值跌落不明显,确保了低端的变频增益。经过以上调整措施,该图纸可以在87-108范围内获得20分贝以上的均衡增益,高低端也就1分贝的差距。以上参数在双面板大面积接地的“严酷”环境下制作试验,使用了国产四联。指标算是不错的,估计搭棚焊接更好一些。供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一个相对简易成功率高的“唱响机”的图纸,这个机器的高频头部分我做过(使用的是150V电源供电 ...

谢谢回复,学习了,我是想找使用3联可变电容器的调谐高放电路图。您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学习了,我是想找使用3联可变电容器的调谐高放电路图。您有吗?

坛子里有很多图纸,搜一下慢慢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