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如何使用2459示波器的变压器做6P1功放电源

楼主(2020-05-08):
    想用2459示波器的变压器做6P1功放电源,功放计划使用4只电子管。1只6Z4、  2只6P1、 1只6N2
    2459示波器变压器参数如图。在载流量3A时、0.59mm线可带0.8A电流。0.14mm线可载46mA电流。
其中有一组6.3V电压,是给示波管的灯丝用的,专门绝缘处理过的。给6Z4灯丝用太合适了,
    功放使用灯丝电流分别是 6.3V/0.6A  6.3V/0.5A  6.3V/0.35A 变压器灯丝绕组正好可以带动。
总功率6.3*(0.6+0.5+0.5+0.35)=12W  高压如果工作在300V/0.1A 状态,总功率约42W使用此变压器相当
合适。
    存在的问题是:如果输出45W变压器初级导线只有0.25mm载流量偏大。那么只有在次级动脑筋,灯丝没办法节约
也就是说只有动双300V电压绕组的脑筋,使其整流滤波后输出275V-285V比较合适由于没有使用过6Z4整流
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达到,满载时输出电压在275V-285V。特此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电牛高压绕组的电流不足,双声道6P1标接电流大大超过绕组额定值,电牛会发热严重甚至烧坏。
可选择6P1三接,只是每声道功率下降,约1W左右。

网友:
大概刚刚够一个6P1用

网友:
做前级吧  后级电流小点

网友:
我也拆了一台2459示波器电容倒可以用上,就这电牛不知道怎么用高压电流太小了

网友A:
整流后LC滤波,请看清楚:LC滤波,可使电压在275左右。
这个电源带不动双声道6P1标准接法。
双声道6P1三极接法也有困难,因为灯丝电流不够。
建议:做个单声道。
或者再找一个同样的电源,做成双单声道。

网友B:
老K 先生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俺很想念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K 先生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俺很想念他。

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谢谢您的消息,您是好人。

老K先生曾经帮助我定购6N1用输出变压器,我只知道他很久没有上论坛来了,不曾想已然仙逝。
愿一切安好!

他用6N1并管的小功放,理论实践并举,很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消息,您是好人。

老K先生曾经帮助我定购6N1用输出变压器,我只知道他很久没有上论坛来了,不 ...

我也是看了他的“床头小品”,动手搭了个“6n1+6ni”,音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前段时间我居然私信他老人家。愿逝者安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前段时间我居然私信他老人家。怀念老人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整流后LC滤波,请看清楚:LC滤波,可使电压在275左右。
这个电源带不动双声道6P1标准接法。
双声道6P1三 ...

能不能把5、6和7、8两个绕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5、6和7、8两个绕组并联?

如果你能将高压绕组的中心头找出来分开,测量两个绕组电压相等,完全可以并联,在将电源部分用晶体管整流,省出的功率勉强够6p1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