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光驱可以维修吗?

楼主(2020-05-08):
  两台老主机的光驱(CD/DVD RW,20年),都无法读盘了(盘片转半天,指示灯闪半天,显示不出卷标和目录结构。光盘是好的)。而且出仓需要扎孔,进仓需手推。

  而DOS~Win98需经常光盘操作。所以有必要维修。

1、最大可能是什么原因?(尘土/激头脏?)
2、作为一种封装设备。可以清洁内部的杂尘吗?激光头容易清洁吗?

网友:
大多数原因都是进灰造成的,但这些很难清洗,特别是内部光路进灰,基本上无修了。光驱,做成外置,无风扇的情况下,寿命会长很多。如果能够不用收藏或者用布盖起来,寿命会更长。寿命最短的是放在机箱上的光驱,光驱本身密封性不好的寿命很短,甚至没用几回就坏掉了。

网友:
光头性能变差。还有其他原因。买新的不贵

网友:
处理过很多光驱 ,这现象大多清洗能恢复. 因年久高温光驱里面机油蒸发,污染了光头光路, 传动带!!

网友:
清洁光头表面很难见效,里面的棱镜也污秽了。把光头拆下来泡在蒸馏水里加点洗洁精清洗,然后电吹风吹干,一般光驱的使用率不高,老化的少。

网友:
激光头用药棉蘸无水酒精轻轻擦几下,有可能有用。

网友:
我除了擦激光头透镜外,还调整激光头功率调节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