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用做收音机天线么

楼主(2020-05-08):
看样子像天线的东西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图片像素太低了,上面字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像素太低了,上面字是啥

73型晶体管收信天线共用器

网友B:
天线共用器。多个用户使用一付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共用器。多个用户使用一付天线。

有用么 这个

网友C:
图片太少,再多拍几张大点的,最好能有内部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太少,再多拍几张大点的,最好能有内部结构的。

搞不开打不开

楼主:
接电指针有动 拆不开 不知道干什么用 有铅封 撬起一个缝看见好多镀金小帽子三极管

网友B:
如果你就一台接收机,那没啥用,如果有多台接收机和多付天线,也没啥用。只在有多台接收机但是只有一副天线得时候用得上

网友:
只是共用器没天线,还是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就一台接收机,那没啥用,如果有多台接收机和多付天线,也没啥用。只在有多台接收机但是只有一副天 ...

这玩意咱玩收音机用不上么

网友:
可以用
用于短波收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就一台接收机,那没啥用,如果有多台接收机和多付天线,也没啥用。只在有多台接收机但是只有一副天 ...

说到底就是一句话:这玩意除了拆件没有用哈哈 里面许多镀金件和红袍电容